滚花连接,哪位社友有此工艺体验?

楼主(2014-09-03):
轴孔连接一般使用键连接,但在一些微型轴孔连接,采取轴滚花后与孔压装过盈连接,而且能传递一定的扭矩。有谁这方面的工艺体验,可发表高见!

网友:
用滚花连接太麻烦呀

网友A:
一年几十万个,7.4滚花外径配7.2孔4mm的板,能达到2O左右N。M扭矩
不过一直不很稳定,一开始是车床滚花的,后来用模具冲切出齿形的,

网友:
楼主可以注意有的公交车门那里立着的那个轴,不知道上面的链接算不算滚花过盈

网友:
很多小型电机的风扇即用直纹滚花铆接

网友:
初次听说,不便评价。但可以推论一下:依靠摩擦力传递扭矩,从理论上是成立的。只是摩擦力大小与所传递的扭矩是否匹配,如果理论计算的话,就有些复杂,最根本的还是要实践验证。但是有一点,滚花的外径尺寸是不精确的,滚花轴与孔的接触面积是不稳定的,所以,要是实证的话,必须要考虑很充足的安全系数。如果传递的扭矩很小,我觉得那可以凭经验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年几十万个,7.4滚花外径配7.2孔4mm的板,能达到2O左右N。M扭矩
不过一直不很稳定,一开始是车床滚花的, ...

我手头有个齿轮轴,齿轮分度圆12mm,轴8mm,滚花后8.2mm,要与一个内孔8mm的齿轮(分度圆直径32mm)配合连接在一起。滚花齿距是0.8mm。你们的情况跟我类似;我想请教你:你们的这种连接不稳定的因素主要是什么?谢谢!

网友B:
氧气减压阀,那个手柄杆,就是滚花后打进去的。

网友:
我们做汽车零部件的,我们的销子跟支架就是这样连接的。销子经过滚压之后通过压力机压入支架孔内。这种连接方式比较可靠方便

网友(2015-12-30):
引用 网友B:
氧气减压阀,那个手柄杆,就是滚花后打进去的。

感觉是否应该活的,手柄两头打扁,这样的工艺更合理,更简单,操作更省力呢?

网友:
我接触过客户图纸有轴做滚花,然后和孔过盈配合的,不过都是小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