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有点小问题,来个老手帮忙解决下

楼主(2014-09-03):
为什么我的sw这里是灰色的,我有什么步骤是错了么??
“在现有文件中生成新的派生配置”
为何默认生成新文件呢???

网友:
没看到整个文件,不知道,自己尚未遇到这种情况,要不你画两个示意零件,再比划比划,如果还这样,就上传文件看看是不是文件的问题

网友(点评):
问题已解决,原因是开始点箭头只翻页到步骤2,就确定了。然后再想改,他就是灰色的。除非把镜像零部件这个步骤直接删掉,重建镜像零部件,直接点到第三页,就不是灰色了。。。小问题,也不会啊。。

网友(点评):
你这也有回复啊,“胜利”是啥意思。。这个就是我遇到过的一个问题,不知道高版本sw的是不是还这样。。

网友(点评):
好像遇到过,不过忘了是在什么操作环境中出现的这东西,你最好把前面几步的图发一下

网友:
默认生成新文件,是因为你镜像时,改变镜像零件的方向了。
灰色,请上传源文件。

网友:
“大夫,帮忙看下病。”
“什么症状?”
“你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