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懂的给解释下等强度设计?

楼主(2014-09-03):
经常会看到等强度设计,请大侠给举例解释下具体内涵。

网友:
我只知道有个等强度焊接,从结构件时常这样标注,表示每个地方的强度都一样

网友:
等强度设计就是指零件各处受到的应力都大致相等,理论上来说,按照等强度设计的零件,用料会少很多,比如说一个横梁,如果按照等强度设计,那么就应该是中间粗两头细,但是这样加工会比较麻烦一些,所以有时候也不是很好用。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也有些零件用2种或多种材料制造而成,你这个“应力”的说法就不对了;或者零件经过表面热处理,“应力相等“也不对。

网友:
强度相等的设计

网友:
等强度设计,是指机构、装置、设备的零部件,是等同寿命的。等强度设计的最大好处,是不会造成“浪费”,不会造成设计的“严重”不合理(现象)。

网友:
钓鱼竿就是采用等强度设计的经典。

网友:
梯形的悬臂梁也算一个等强度设计,严格来说不是梯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