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有类似1°的晃量,正常吗?

楼主(2014-09-03):
今天车间一台加工中心更换滚珠丝杠(没细看型号和厂家),丝杠直径大概40mm。左手握住螺母,右手轻微往复(小角度)转动丝杠时,好像有1°左右的晃量。请教各位大侠,遇到过这种情况么?怎么解释呢?俺们领导说以前他也见过这种情况,求解释,求真相。

楼主:
@老鹰,为什么发完帖子没有自动更新到“最新问题,期待回复”列表上呢?

网友:
是不是反向间隙

网友(点评):
领导说其他机床丝杠也见过这种现象,他说没问题。

网友(点评):
按说不应该是反向间隙,毕竟是新丝杠。

网友A:
径向有间隙,还是轴承有间隙。

网友B:
你最好用千分表打,看数值!间隙肯定要有,没有一点间隙不行的,但太大也不行!往复不是准确性值,你要往复一边到0,再反向拧松开看他回弹的最后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径向有间隙,还是轴承有间隙。

不确定有间隙,只是直观的感觉。就像键和键槽磨损后,来回转动转轴感觉到键和键槽间有间隙的那种感觉。手动轴向推拉丝杠,没有感觉出间隙,而且也没有进行测量。领导说之前他见过其它机床上的丝杠有这种现象,说是没有问题。不知大侠怎么看。

网友(点评):
拆下来的旧丝杠就没有这种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最好用千分表打,看数值!间隙肯定要有,没有一点间隙不行的,但太大也不行!往复不是准确性值,你要往复 ...

如果有预紧的话就不该有反向间隙了吧。

网友C:
你这个没问题,间隙不是这么转就可以看的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没问题,间隙不是这么转就可以看的出的

请教大侠,那俺说的这个想象怎么理解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出现这种情况是否合理呢?

网友(点评):
我还是没理解你这个是啥情况,最好给我看实际情况,表述清楚。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大侠,那俺说的这个想象怎么理解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出现这种情况是否合理呢?

这个跟预压松紧有关系,但不是反向间隙,你这种很多新丝杆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跟预压松紧有关系,但不是反向间隙,你这种很多新丝杆都是这样

原理上怎么解释呢?

楼主:
robert1015  2014-9-3 22:45
й

网友D:
1,是新的这条丝杠吗?
2,市场上新丝杠质量良莠不齐。
3,取决由机床要求,丝杠螺母的预紧力有所选择
4,装好后,看这个轴的回差,是否达到你们的要求?我见过奇葩的加工中心,出厂回差0.04MM,用软件消一下,骗骗自己,骗骗客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是新的这条丝杠吗?
2,市场上新丝杠质量良莠不齐。
3,取决由机床要求,丝杠螺母的预紧力有所选择

对的,是新丝杠。领导说之前在其他机床上换的新丝杠也有这样的,说没问题。只是俺想不明白,如果正常的话,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跟预压松紧有关系,但不是反向间隙,你这种很多新丝杆都是这样

请教大虾,新丝杠有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E:
要看是什么丝杠了,普通丝杠都会有反向间隙的,尤其是安装在机床上面的,虽然都有预紧装置,但还是有的,安装上后,看说明书,更改反向间隙数值就行了,看楼主说的应该不是径向间隙,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看是什么丝杠了,普通丝杠都会有反向间隙的,尤其是安装在机床上面的,虽然都有预紧装置,但还是有的,安 ...

请教大虾,为什么会出现俺说的这个情况呢

网友:
螺母滚道与回珠器接触不好,钢珠过去就挤一下,回来照样挤一下。如果你手感好的话,就可以感觉到那是一紧一松的感觉。旧丝杠跑合了,自然没有这种感觉了。高精密的丝杠是不允许有此现象的。有经验的话,自己修理一下就好了。没有经验的话,上床子跑跑就没了。看你是什么精度极的床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