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形变有没有一个百分比

楼主(2014-09-03):
做压弯模具,比如说要求弯曲半径100,考虑到弹性形变弯曲半径做成80,这样管子弹性可以回复到100左右,由于之前没有接触过弹性力学这门课,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这个得看弹塑性力学,算回弹量,偶也没看过。。或者就试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看弹塑性力学,算回弹量,偶也没看过。。或者就试验吧。。

试验的话也要先有个大概范围、看到回弹量感觉很专业,也准备了解一下弹塑性力学,998说很重要

网友B:
如果急得话,直接试着压几个出来,看看。回弹一般都还是线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急得话,直接试着压几个出来,看看。回弹一般都还是线性的。

弯曲半径比较大,貌似修整一次要几个小时,如果要估算,看完弹性力学这本书能大概会计算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弯曲半径比较大,貌似修整一次要几个小时,如果要估算,看完弹性力学这本书能大概会计算吗?

弯管么。
是这样,一般的话假如你预计要弯出90,可能要弯到100先的话。你先大概弯到120看看,是不是最后弯出110来了。如果是就直接试试弯到100。我说的就是变形增量一定程度上应该是线性的。这是个人经验,没经过验证的。

不知道你看明白了没有,如果急用出产品,试试就行了,最多废个件。比看书从头建立理论基础来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弯管么。
是这样,一般的话假如你预计要弯出90,可能要弯到100先的话。你先大概弯到120看看,是不是最 ...

恩,懂了,非常感谢,我只是画图,生产会根据试验修整的,我知道我问的问题不对了,回弹量影响因素很多,不是一个百分比能代表的,而画图的时候又需要先估计一个回弹量,所以才有了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懂了,非常感谢,我只是画图,生产会根据试验修整的,我知道我问的问题不对了,回弹量影响因素很多, ...

看到这里说的才靠谱,回弹是在弹性区发生的变形回复,塑性区的变形称为永久变形。

管材的回弹应该是不多的,内R不够大时多伴随内侧凹陷,内R够大后凹陷就不明显。由于管材算是型材,相对的材料流动的变形力学也比较复杂,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直接试验,记录相关数据再汇总为资料库,如此就可先参照资料库的数据去画模具。

楼主:
大侠好!
目前厂里的设计和生产沟通不多,很难形成资料库(我是新人,也可能有),除非生产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才会和设计沟通,做模具的点子比较多,达到目的就行。我画的时候都是问问别人的意见,老师傅会推荐一个R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这里说的才靠谱,回弹是在弹性区发生的变形回复,塑性区的变形称为永久变形。

管材的回弹应该是不 ...

大侠好!
目前厂里的设计和生产沟通不多,很难形成资料库(我是新人,也可能有),除非生产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才会和设计沟通,做模具的点子比较多,达到目的就行。我画的时候都是问问别人的意见,老师傅会推荐一个R

网友:
弯管,要是想精确计算,影响因素就多了,一般不是多高深理论,但是材料的参数要全,因为在弯曲的过程中,加工硬化,弹性范围也是不断变化的,另外还有初始的残余应力,加工后的残余应力等等。回弹,钣金件用的多,一般厂里根据自己的设备和材料,做出个表格,照这个做,要是精度要求不高的话,也能慢慢的找,就跟楼上大侠说的,

网友:
你要建立弯管的资料库恐怕啊也是跟老师傅推荐的参照一样的效果,因为材料性状没那么稳定。折弯本身又是一种不那么确定的塑型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