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和减速机该怎么选?

楼主(2014-09-04):
请教,一回转盘,惯量是6262.4kg^m2.转速5RPM.重量3709kg.减速机速比5.该怎么选电机。

网友:
还要知道角加速度,这样才能求得转盘的惯性力矩,再加上摩阻力矩,就是电机输出转矩,这样就求得转盘的功率,反过来,根据减速机的效率,电机的效率求得电机功率,再查表与标准功率靠

网友:
你的 转动惯量这么大,减速比这么小,找不到电机与你的系统匹配的,首先,你的减速比要重新设计的

网友(点评):
这个是举个例子,选电机的功率与速比有没有关系。

网友(点评):
这是举个例子,我只是想问一下计算电机功率与减速机速比有没有关系。

网友:
大侠,现在你会了没?

网友:
如果你想要知道如何选择电机的话,请参考: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网友:
电机和减速器的选择找一下具体的厂家的资料,上面很全的。

网友:
电机这个也麻烦,有时候计算的不够,实际的还都可以用

网友:
我最近也要搞个电机,不太懂这方面知识,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