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选型计算。

楼主(2014-09-04):
假设一圆柱半径0.2m。质量636kg。角速度为28rad/s 线速度5.6m/s。加速时间1S
惯量J=mr^2/2=12.72kg/m^2
角加速度为28rad/s^2
转动力矩=28*12.72=356.16N·M
电机功率=356*267.5/9549=9.9KW。
算出来的结果正确不正确。
另外通过减速机传动的话电机的功率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
你还没算摩阻力矩,圆柱的惯性力矩加摩阻力矩才是它自身的转矩,这时再求圆柱自身的功率。如果电机与圆柱是同轴直接驱动,那联轴器还有个传动效率问题,如果还有减速机,又多个传动效率,用圆柱自身功率除以这些传动效率,反推电机功率,最后再往电机样本上的功率靠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的指点,另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大侠,电机的加速时间是根据设备的要求来定还是有电机的参数定。另外在计算功率的时候要不要计算速比。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