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一个项目,请教燃油加热器

楼主(2014-09-04):
大家好,询问一个燃油加热器的问题。
最近遇到一个项目,需要燃油加热器(不知道有没有更专业的说法)。项目是柴油发电机组,接触的人都知道,一般机组都会加装水套加热器(为了应付环境温度过低,对发动机冷却水、润滑油进行预热和恒温,以便发动机能够在低温下工作),这种水套加热器一般都是直接接到市电,然后利用电阻热来提供热源。这次项目比较特殊,由于工况没有市电,所以以前的水套加热器就无法使用了,所以需一种以燃油为原料,利用燃烧为热源。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接触过,有的话希望说说或者能提供这方面的资料。^_^

网友:
就是上一个微型的轻柴油燃烧器,用这个提供热源,意大利就有这类微型燃烧器,自己查一下,设计一个系统就是了,

网友(点评):
大侠,好像最小的都8KW,但是需要的是1kw,找了半天找不到呀~

网友:
能说一下环境温度吗?没有市电可以用储电池加热。启动后可以自已运行了

网友(点评):
环境温度按40°C,但是功率要求是1-2KW,你有那方面的信息吗?

网友:
直接找找燃油加热器   好多有方舱的工程车上都配套吧    我看到的是直接烧柴油的   有泵把柴油从邮箱吸过来   还有加热器和风扇    我的理解就是和燃气轮机类似吧  只不过它旋转风扇的动力是电力

网友:
我们做柴油机的油路加热,从油箱到油泵,把你的设备的具体情况和你的要求发我邮箱,bbtfclxf@gmail.com,看能不能给你些建议

网友:
见过是用蒸汽来调节的,只不过在南方并不需要这些恒温装置,机组买回来,就把不需要的折了。。

网友:
这有点像船上用的锅炉,燃烧后成蒸汽,通过调节蒸汽的流通量来控制温度

网友:
你的这个要求难度不大,关键是考虑燃油加热器的安全问题,所以一般都不使用燃油来加热。用电加热比较容易控制,干净、安全。另外现在发动机大多都使用防冻液,低温机油和低温相应标号的柴油,应该说完全不用制作加热器。如现在的军用车辆都是使用陶瓷加热元件PTC来加热柴油,帮助启动。PTC加热器只是发动机启动前开一会儿,用电不多,蓄电瓶完全可以承受。
如果你一定想做燃烧柴油的加热器,可以参考野外燃油炉灶、燃油暖气等等可以选用比较接近的来改装。最重要的是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