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零件变透明了

楼主(2014-09-04):
昨天画了个SOLIDWORKS 零件,早上打开居然变成透明的了,谁碰到这个情况,怎么改回来。不是透明图的问题,改过了。

网友:
有可能是材料的问题。

网友:
透明度不是吗?问题在于你还能点中透明的那层不。也可能是面透明啊。

网友:
是不是零件已经装到装配体里?零件在装配体透明后,单独打开也是透明的。

网友:
有个草图处于显示状态,隐藏那个草图就好了,如果还不行重新进一遍

网友(点评):
确实是这个问题

网友:
你设定材料时设定为玻璃或空气了吧?

网友:
有的透明 有的不透明。不会是显卡不行吧

网友:
可能是材料定义r方面的部题!!!!!!!!!

网友:
可能bug吧,从新画个吧,我昨天遇到那个问题,估计就是bug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最大原因就是透明度,楼主还排除了,上文件,把脉~~~

网友:
这是你在装配体里轻化了,再改回来就是了

网友:
我遇到一次,把材质删掉就好了,然后从新设定材质就可以了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可能是显示设置的问题

网友:
有意思了

网友(2022-10-26):
可以右键轻化到还原试试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