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齿轮实物,怎么测量它的相关参数

楼主(2014-09-04):
已有齿轮实物,但不知道是国标还是德制齿轮(很有可能是德制),也不知道有没有变位,怎么确定它的几何参数?急求,感谢

网友:
你先按照国标模数和齿数的关系求出分度直接!如果不对就查一下相关资料 最好也要找到相配对的齿轮一起测量!

网友:
测量一下它的尺寸,然后照标准对比一下。可以吗?

网友:
把实物发给我,我帮你测绘!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你都怎么测量?

网友:
说来有点啰嗦,真急加我630218668,

不急自己慢慢摸体会深

网友A:
如果是圆柱齿轮,并且是单个的齿轮的话,
就齿数,模数,压力角,变位系数,螺旋角确定基本就够了。
齿数不用说了,

压力角和模数可以通过测量K和K+1的公法线差反推出来(齿轮手册上有个对比表),

然后就是螺旋角,粗糙点的办法就是先把齿轮的齿向轮廓印到纸上,再用量角器测量。更准确的办法就是直接上滚齿机,根据测量的大概角度挂挂轮,把百分表打在齿面上,根据百分表的数值差调整挂轮,最后得到比较准确的螺旋角。

最后根据公法线,螺旋角,齿数,模数,再反推大概的变位系数。

需要注意的是此方法只限于磨损不严重的齿轮,并且能够测量到公法线,

同时还要注意实际测出的公法线值是理论值减去齿厚减薄量的值,
要调整后者数值往实测值上靠。

网友(点评):
很全的方法了

网友:
直齿还是斜齿呢?直齿比较简单,斜齿还没碰到过,也想请教下怎么测绘?齿轮和花键的测绘差不多的方法吧,有各种标准参数在手,就好办多了。

网友:
6楼说是很全,我们公司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标准的压力角的就能量,非标的没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圆柱齿轮,并且是单个的齿轮的话,
就齿数,模数,压力角,变位系数,螺旋角确定基本就够了。
齿数 ...

嗯嗯,谢谢

网友(2014-12-06):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圆柱齿轮,并且是单个的齿轮的话,
就齿数,模数,压力角,变位系数,螺旋角确定基本就够了。
齿数 ...

从实践中来!

网友:
是个反复试算的过程,因为压力角、螺旋角、变位系数、和实测公法线互为变数。最后再上齿轮测量仪检验确认。理论上,是无法得到准确的原设计数据的。

网友:
对于标准的直齿,可以单独制作,如果是斜齿,变位或者是非标的,那最好的两个一起制作,这样把握性大点,看看手册上的公式自己揣摩下就出来了,不难的!

网友:
测下外径,齿数,公法线长度。如果是成对的最好测下中心距,然后带入齿轮的公式反求下

网友:
6楼的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