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决单柱液压机问题

楼主(2014-09-04):
单柱液压机强度该怎么计算?   图片是计算软件截图   请问  上横梁截面参数  立柱截面参数   下横梁截面参数  都得怎么填写啊???求大神解决

楼主:
在线等大神降临

楼主:
坐等大神

网友A:
把上中下三部分都看成工字梁结构,依次填写就是了

网友(点评):
你说是工字梁结构,依据呢。

网友:
你连参数什么意思都看不懂,就没法帮了,再说这软件可靠吗,经过验证吗,如何判断结果的正确性。
而且这软件也不专业,什么叫单柱液压机,明明是开式压力机的C型机架,C型机架分双柱式和单柱式,双柱式还分直柱和曲柱,按照软件图片指示,是单直柱式,但是机身壁厚按工艺还分铸造和焊接两种,还要看机身立柱截面形状,同样分铸造和焊接的。
而计算也分步骤,初步拟定尺寸,然后校核静强度,角变形,角刚度。
要懂一堆东西,才好判断这个软件可不可靠。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把上中下三部分都看成工字梁结构,依次填写就是了

我以前也是做液压机设计的,中小型液压机手册下册里有工字梁结构说明,单注液压机都是这样考虑的,不过这个软件只能作为参考,你可以画成三维再通过受力分析进行参考,也可以自己看书计算,液压机手册里也有计算方法,不过经验有时也很重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是做液压机设计的,中小型液压机手册下册里有工字梁结构说明,单注液压机都是这样考虑的,不过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