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板翻孔攻丝后生锈问题

楼主(2014-09-04):
公司有个零件是镀锌板翻孔攻丝的,原来是铁板攻丝后去做表面处理的,现在老板为节约成本直接镀锌板,到了客户那边发现攻丝的孔生锈了,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生锈的问题吗?

楼主:
除了攻丝后涂防锈油,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不知这行不行
富锌底漆,颜色钢灰色,防腐性优异,膜厚0.075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7.iIEFDW&id=22117055303&ns=1#detail

或者用银色底漆

或者向客户要高价钱,用不锈钢,

按理论说是旁边的锌都没破坏,有阴极保护的,破坏的部分不易生锈,但事实上是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这行不行
富锌底漆,颜色钢灰色,防腐性优异,膜厚0.075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 ...

本来打算涂防锈油的,不过涂了么客户说太脏了

网友(2015-09-12):
生锈了可以涂银色底漆,老板用镀锌板没有问题,可以只翻孔不攻丝,客户使用时用自攻丝固定零件

网友:
喷自喷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