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四氟乙烯机加工精度问题

楼主(2014-09-04):
请问各位,聚四氟乙烯在CNC加工一个孔,孔径的尺寸精度最高可以做到多少?两个孔的中心距离精度最高可以多少?多谢啦!

网友A:
你这样问了也是白问,就不能说具体一点,你的工件多厚,什么形态,加工多大的孔? 这个材料就不适合精密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问了也是白问,就不能说具体一点,你的工件多厚,什么形态,加工多大的孔? 这个材料就不适合精密加工 ...

失误。。60×40×10的板子上加工两个直径6的通孔

网友:
这个材料很难保证加工精度吧,塑料都有收缩,我觉得正负0.1左右

网友:
可以 做到 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