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铸铁的孔有毛刺用什么材质的倒角刀啊

楼主(2014-09-04):
灰铸铁的孔有毛刺用什么材质的倒角刀啊

网友:
   倒角刀很多,看你要在什么样的设备上用了。

网友:
你是用硬质合金焊接呢还是用成型刀片。HT250用硬质合金的YG6,成型刀片好多的品牌,一般用硬质合金涂层的就可以了。仅供参考

网友(2019-03-16):
立浩五金科技的倒角刀即可。很好用的

网友(2024-08-07):
HSS-E COBALT钴钢镀钛薄板倒角刀不锈钢毛刺倒角器批发.适合对高合金钢和不锈钢进行锪孔及修边去除边缘毛刺锪窝沉头孔的加工等等倒角工作。 碳氮化铝钛 (AlTiCN) 复合涂层的硬度可达 3700HV,这超过了目前可提供 的其他许多氮基涂层的硬度。该涂层不但拥有高硬度,还拥有较高的弹 性、较低的摩擦系数和较高的抗氧化能力,所以能强化倒角刀的性能,特别适合加工不锈钢和镍基高温合金。该涂层也适合进行间断切削,不但可用于带冷却液的切削,也可用于半干切削或干切削。德国贝克倒角刀用含钴高速钢 (M42) 制造,即HSS-E含钴***之8钴之材质。钴的提高可使材质硬度和韧性大大的提高。这是一种高等级的高速工具钢,热处理之后的硬度比其他的高速钢要高很多。由于这种高速钢的含钴量较高,故在较高温度下也能保持其硬度。也就是说,提高了它的红硬性。所以这种 刀具材料特别适合加工不锈钢和高温合金。除此之外,高的含钴量也提 高了这种高速钢的耐磨损性,这在高度磨蚀性的加工场合是很重要的。 M42 还是一种非常强韧的材料,因此这种倒角刀能对大部分的工件材料进 行挑战性的加工。可用于重负荷切削的倒角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