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动垫圈与双螺母的区别

楼主(2014-09-04):
      以前看到特别设计中用的双螺母来锁轴承,后来自己的设计中就一直沿用了双螺母。每次想用止动垫圈之前,都会犹豫:这玩样靠谱不?还要另外买? 正确的安装方式是怎么样的?安装好以后,我要把螺母拧的再紧一点,还拧的动不?
      所以想请教大家,用止动垫圈和双螺母之间,有多大区别?就是可以节省厚度?

网友:
双螺母我记得是一个正丝一个反丝,应该是双螺母靠谱一点吧,主要看工作环境了

网友(点评):
怎么可能一正一反。

网友(点评):
唐氏螺纹

网友(点评):
唐氏螺纹只听过,没见过。只见过双螺母,还不是一厚一薄,都是厚螺母。

网友:
我锁紧轴承用的方法和您正好相反。

常用螺母加止动垫圈。

具体的问题还是要具体分析的,

如果您的轴承轴向力比较大,那需要核算后才能说,不仅仅是薄厚的问题。

网友:
挡轴承的我见过的止动垫圈比较多。

网友:
如果 不是特别大的轴向力,止动垫圈+大螺母的结构足够了,我们一直这样用着。

网友:
@冯霜杰,对顶螺母

网友:
受到反复作用的力应该是止动垫圈好一点,受到大的轴向力应该是双螺母好一点

网友:
如果空间够,就用双螺母吧,方便。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双螺母加个垫圈不就行了

网友:
使用径向锁紧螺母比较好,止动垫圈容易过紧或过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