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床参数

楼主(2014-09-04):
请问 以CA6120车床为例,其参数如下图(电子书不太清楚 见谅) 可以加工工件最大尺寸340x750,最大加工直径为啥还分了三类,不太懂

网友:
一个是在床鞍之上,一个是过床鞍(有过档)还有就是用跟刀架,这三种.

网友:
一个是床鞍的回转直径,一个是刀架前面平台上的回转直径,还有个就是主轴孔能通最大棒料直径。

网友:
分床身回转直径床鞍回转直径和最大车削直径通孔棒料直径,最大回转直径是工件不通过床鞍时的直径,床鞍回转直径就是工件通过床鞍,床鞍要在工件下部进行加工,最大车削直径就是车床所能车削的最大外圆,在不通过床鞍时可以车削,例如盘盖类的,棒料直径是指棒料通过主轴通孔时的最大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