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具回流问题请教

楼主(2014-09-04):
接到一个非标的案子,产品是市面上经常看到的类似于SMC那种的气压表,现在要对它进行高温测试,就是在高温炉子里给气压表加电加气测试。右边上料,上好4个产品,进入预热炉子,100s后再向前寸动4个产品的距离,进行高温校正,在这个阶段,要给产品通电,还要加1MP的气压,(这两个都是直接加在治具上,没有直接与产品接触),测试100s后再向前寸动4个产品的距离,等待下一站测试,这里的上下料都是机械手动作,所以要求定位非常精确,现在我选用的这个可以带着治具回流是MSM上的带有附件的同步带,但是精度依旧很差,想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能够达到我的要求:1.治具能够回流;2.定位精度高。
望各位前辈指教呀,这个案子愁死我了,定位不好,后遗症很严重!!
本姑凉感激不尽呀。。。。

网友A:
在图片红线下方做工装夹具,可以用电磁铁,加锥面定位

网友B:
环形 布置就不存在治具回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形 布置就不存在治具回流的问题

环形布置的在论坛里看到过一个
可是我还想再看看有没有更简单的,这个用到的环形导轨只在展会上看过,实际应用中,周围没人用过呢

网友:
几个工位  环形布置    不用非要连续不间断运转吧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看是否能用转台机构,四个工位 放料、预热、高温、取料。。。精度能保证。。。不知道你这个设备大不大。。。如果非要用你那种回流方案,精确定位我觉得可以考虑用光电传感器(一个减速一个停止),当光电传感器响应后再给步进电机发脉冲指令。。。

网友:
治具上再加销二次定位

网友D:
能不能用组合动作。顺序移栽,(上升,横移)

网友:
二次定位,一般都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用组合动作。顺序移栽,(上升,横移)

本來是這樣想的,可是這樣佔用面積就大了,機台的大小有要求的,我是想怎麼簡單怎麼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图片红线下方做工装夹具,可以用电磁铁,加锥面定位

這邊是有治具定位的,這張圖是我簡化了的。。。。。不光高溫校正那裡有定位,爐子外面的也要有呢,因為取放料是機械手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看是否能用转台机构,四个工位 放料、预热、高温、取料。。。精度能保证。。。不知道你这个 ...

謝謝提議,先嘗試一下

网友(2024-05-21):
引用 楼主:
环形布置的在论坛里看到过一个
可是我还想再看看有没有更简单的,这个用到的环形导轨只在展会上看过,实 ...

环形导轨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