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到镜像配置时,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4-09-04):
因为公司文件都是加密的,往外发还要找领导申请,就多发几张图吧,应该看的明白。。。

这个子装配的孔是个焊后加工的,当我将这个子装配做一个对称件时,子装配中的孔的位置就....
是不是我在定位孔位置的时候,定位的方法不对呢,怎么才可以让它生成正确的,我哪里出错了??

网友A:
外形大致照着你的图片,通过在装配体文件镜像零件,从而得到与原零件镜像对称的零件,使用生成相反方位版本按钮。

网友(点评):
给下子装配中孔的草图好么

网友:
对称件是两个零件的,是不是需要再建个模型啊

网友(点评):
对称的最小的那两个孔的位置是正确的,两个大孔跟四个小孔不对,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形大致照着你的图片,通过在装配体文件镜像零件,从而得到与原零件镜像对称的零件,使用生成相反方位版本 ...

我就是这么做的,用了相反方位按钮后,生成的两个件是对称的,但是焊后加工的孔是不对称的。。。能给下子装配的孔的定位图么,我怀疑是我定位的问题。。。

网友(点评):
哪个孔是焊后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