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大的砝码盘

楼主(2014-09-04):
公司新开发的一个设备,测扭矩的,两边的砝码盘真的好大

网友:
原理是什么

楼主:
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叫5万牛米扭矩标准机,左右两个是砝码盘 ,上面都是一层一层的砝码

网友A:
弄懂它,然后回来向我们汇报,鹰大会给你加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懂它,然后回来向我们汇报,鹰大会给你加分的

         静重式扭矩标准机是以砝码的重力作为标准负荷,通过力臂杠杆的作用产生标准力矩,借助适当的机构按预定顺序自动、平稳、准确地把作用力矩和平衡力矩施加到被检/校扭矩仪上的扭矩标准机。这种扭矩机的计量学性能取决于砝码质量、杠杆长度、安装地点的重力加速度、砝码材料和空气密度的测量不确定度以及砝码的加卸方式、机械结构、质量稳定度、杠杆的材料、构造、支撑结构、水平控制程度,还有同轴度、加工工艺、安装质量等密切相关。
          按照介绍,这种东西是用来检定扭矩的,这种东西估计只有国家或者省一级的计量局才会用到
,哈哈,是不是有点高大上的感觉。

网友:
第一次见过这么大的,主要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
实验室标定扭矩传感器

网友:
好大…………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