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个水循环系统,选用水管,PVC和PPR哪个好

楼主(2014-09-04):
   要做个水循环系统,选用水管。有人有相关的资料吗?! 主要考虑强大稍好点就行,有人说PVC 好点 有人说PPR好点  想自己找资料来找  有的发我一份 谢谢

网友:
天天玩這些,PVC-U的工作溫度公司內部標準不超過40℃,PP-R不超過60℃,隨溫度增加使用壓力下降。對於耐腐蝕性,PVC-U比PP-R某些方面還要好一些比如說鉻酸,一般的酸堿他們都沒問題。常溫下PVC-U的強度也比PP-R要好些。PVC是粘接,PP是熔焊配管也簡單一些。水管PVC-U用十多年沒問題,建議選用日標的PVC管。選管主要三個因素:1、溫度;2、介質;3、壓力。

网友:
水循环的话,两种都可以,工艺要求不高的话,用PVC管就够了,成本低些。
PVC不易被酸、碱腐蚀;具有稳定的物理化学性质,不溶于水、酒精、汽油,气体、水汽渗漏性低;在常温下可耐任何浓度的盐酸、90%以下的硫酸、50—60%的硝酸和20%以下的烧碱溶液,具有一定的抗化学腐蚀性;对盐类相当稳定,但能够溶解于醚、酮、氯化脂肪烃和芳香烃等有机溶剂。
缺点就是不耐阳光直射,高温(>80℃)容易分解。

网友:
我们一直在用pvc,也是做水循环的

网友:
别纠结

99%的情况下两者一样能达到要求

网友:
往往是价格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