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末冶金做球面需要后道加工么?

楼主(2014-09-04):
最近需要采购一个铜合金的小球,中间带一个圆通孔。问了各国的粉末冶金厂,都说合模线会有毛刺,去毛刺之后部分曲面会变成平面。如果需要完整的光滑球面,必须要后续机加工。

可是百度一下,有很多粉末冶金的教程介绍球面成型的模具。难道这些都只是理(sui)论(bian)上(shuo)的(shuo)?

求粉末冶金高手指点。

网友A:
关节球啊,那是得后期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节球啊,那是得后期加工。。。。

谢谢前辈。
关节球的后续加工会影响到表面的孔密度吧?有什么保险点的方法吗?一般是车还是磨?

网友(点评):
2楼有图,载入有点慢。

网友(点评):
谢谢老鹰哥的支持。类似的产品照片也在很多家企业网站有看过,不过还是对具体的工艺很好奇,就算参观供应商也没有看到很多内部细节。最近还在不停的联络各种工厂。。。

网友(点评):
关节球壁薄的话,还有水胀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
关节球的后续加工会影响到表面的孔密度吧?有什么保险点的方法吗?一般是车还是磨?

粉末冶金做后续加工很常见,精度,光洁度要求高,可能要机加工,不过加工量很小
一般都是车削多,
虽然加工量小,因为表面孔隙,也不太好加工,对表面孔隙有要求,加工的刀具,速度什么的,都会有相应的要求,一般好些有规模的厂家有这种加工参数。

网友B:
粉末冶金制作球产生环带是成型时采用压制工艺模具带来的,环带可以烧结后机加工去除。
要想成型时就做出完整的球面可以采用注射成型,成型后表面时理想的球面没有环带。

网友:
烧结后再磨球面

直接压制球面没法脱模,除非你的模具可以在烧结时烧掉,类似消失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结后再磨球面

直接压制球面没法脱模,除非你的模具可以在烧结时烧掉,类似消失模

谢谢,请问磨球面和车削出来的效果有什么不同呢?我看网上说磨削更会降低孔密度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粉末冶金制作球产生环带是成型时采用压制工艺模具带来的,环带可以烧结后机加工去除。
要想成型时就做出完 ...

谢谢,这是让我有兴趣的回复。这方面的资料我也大概看了看,不过对注射成型的关注还不够,这种工艺和压制成型一般会存在于同一家供应商内部嘛?

网友(点评):
注射效率高一模可以出上百个,模具费用高一些,零件密度均匀。压制效率低但模具成本低,零件密度不均匀。

网友(点评):
MIM成型工艺,日本,德国都走在前沿,国内也有厂商做这一块

网友(点评):
MIM成型工艺,日本,德国都走在前沿,国内也有厂商做这一块

网友(点评):
MIM成型工艺,日本,德国都走在前沿,国内也有厂商做这一块

网友(点评):
对不起,近来不知道是网站还是网络的问题,居然我一回复就提示"内部出错"等,搞得重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磨球面和车削出来的效果有什么不同呢?我看网上说磨削更会降低孔密度是么?

是说磨得表面粗糙度是车削达不到的事么

网友(点评):
其实不一定。而且粉末冶金制品有些需要润滑的表面对粗糙度的要求也不同于普通机加工件。

网友:
问下表面孔密度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孔隙度好了,中文啊。。。

网友D:
粉末冶金做球,问题不简单是有分模线,而是有一个很宽的分模带,是两个小半球加个分模带,而且这个分模带有较大损害了球的整体均匀致密,粉末冶金的后续机加工一直是个难点

如果用铸铜压铸,低压铸造,或重力铸造,半球是整半球,并且分模线只是条细线,用砂带机就易去除,

压铸对壁厚超过8mm内部就会产生气旋,不致密,

低压铸造和重力铸造再壁厚超过8mm时内部气旋质量较好,低压铸造表面光洁度致密性很好,内部致密度也很好,重力铸造略差,但重力铸造内部气旋最少,你可根据自己工况需要选一种工艺,

低压铸造和重力铸造,都可以铸造通孔,不过有拔模斜度要放钻加工余量,你进一步了解后自己决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磨球面和车削出来的效果有什么不同呢?我看网上说磨削更会降低孔密度是么?

楼主担心磨下来的金属屑堵住孔隙?做下表面腐蚀应该就能清理掉堵塞的垃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粉末冶金做球,问题不简单是有分模线,而是有一个很宽的分模带,是两个小半球加个分模带,而且这个分模带有 ...

多谢,您的解释很详细。我们做精密小件的,不会超过8mm。
分模带这个概念我还没有深刻理解,求详细讲解形成原理。是拔模时候形成的吗?宽度是可以调节改善的嘛?
而且听说在烧结前后有两次压模,之前那次压模和之后的那次压模相比,模具的设计和拔模情况有何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担心磨下来的金属屑堵住孔隙?做下表面腐蚀应该就能清理掉堵塞的垃圾了

是的。不过我的粉末冶金球是渗油的,表面腐蚀会影响孔间的润滑油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您的解释很详细。我们做精密小件的,不会超过8mm。
分模带这个概念我还没有深刻理解,求详细讲解形 ...

我没注意到你是制造厂家,就是不改设计的,也可能设计根本不能改,
分模带宽度是可以控制的
铁基粉末冶金真很难加工,好在你是铜,这么小的孔能不能压不知道,后续加工怎么搞,这么真不清楚
有两次压模也不了解,只是接触过些粉末冶金件,部分知道些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没注意到你是制造厂家,就是不改设计的,也可能设计根本不能改,
分模带宽度是可以控制的
铁基粉末冶 ...

哈哈,谢谢。我们是做创新设计的,但自己也有工厂。自己的工厂做些机加工和装配神马的,所以粉末冶金没有经验。以前对粉末冶金的供应商不熟悉,这个项目从摩擦学角度考虑我打算用一个粉末冶金零件,所以才开始学习。惭愧。

网友:
光滑的铸青铜不可以吗,抗摩擦咬合性也好,不过粉末冶金的特定优点要用它,其他材料就不可替代的,好了好了

网友:
单纯最求低摩擦系数,可以试试聚四氟乙烯吗,俗称塑料王,极低的摩擦系数,高耐磨性,分模线金相砂纸一擦就去掉了,

其次可以试试聚甲醛,这材料也具有自润滑性,多做齿轮,凸轮等零件

强度印象中后者厉害,俗称赛钢

网友(2016-02-29):
我们公司的耐磨球阀是喷涂WC、CrC,ni60等,之后就要上磨球机进行磨削了,国产、日本、意大利的机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