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静压轴承,国内哪家做的好点?

楼主(2014-09-04):
     如题,国内做空气静压轴承的厂家多吗?性能如何?回转精度实际能达到怎样的水平?

网友A:
你是说气悬浮主轴吧,PCB钻机都是这种,一般都是厂家自己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气悬浮主轴吧,PCB钻机都是这种,一般都是厂家自己加工的

     气悬浮主轴的轴承就是空气静压轴承,现在阿里巴巴上有几个厂家在卖这个东西,但不知道他们的品质怎样,因此想咨询一下,谢谢!

网友:
苏州西风吧,隶属于美国GSI集团,原来听说是在常州的,这种主轴或者轴承精度很高,能达到亚微米级别,但是比较娇贵。

网友(点评):
西风的接触过一些,除了贵,就是功率小,加工余量要很小

网友:
几年前做课题时接触过,国内一家叫牧风科技的,技术支持很好,不知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想要什么样的空气轴承,我们也做过超高精度的旋转气浮平台和高转速气浮主轴

网友(点评):
在好几个场合都要用到,想获得很高的回转精度,高刚性,能否发个样本册看看有没适合的,谢谢

网友:
天马算一家吗?

网友(2015-01-17):
目前气体静压主轴回转精度可以做到0.05~0.1um左右,能做的单位我到是知道不少

网友(点评):
谢谢!也了解一些,回转精度这个指标有一厂家给的样件在0.5μ,但是稳定性,刚性,寿命这些还没明确的数据,厂家自己也没底气,还在研发引进技术,需要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