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齿轮的渐开线

楼主(2014-09-04):
齿轮的齿顶圆、齿根圆、节圆、分度圆很容易搞清楚。
而画渐开线时,是以基圆为基础的。那么,基圆是哪个圆?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74c8df1dc281e53a5802ff9f.html

网友:
我的理解就是渐开线上曲率半径为0的点所在的圆

网友A:
说明看楼上说的
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看楼上说的
图示,

假设有这么一个标准齿轮——
m=1,
z=18,
分度圆半径9mm,
齿顶圆半径为10mm,
压力角20度。
那么基圆半径为10*cos(20)=9.4mm,比分度圆半径大。
我看到这么一句话,叫做“基圆以内无渐开线”,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点评):
基圆直径=分度圆直径xcos a;分度圆d=mz

网友(点评):
你都错哪里去了,开学补考?悬了哥们

网友(点评):
“基圆以内无渐开线” ,是的。 基圆直径 = 分度圆直径 * cos (压力角)

网友B:
“基圆以内无渐开线”  这句话是对的。你拿个杯子,上面缠几圈细线,固定杯子不动,线的一头绑个笔,然后拉紧线绕着杯子,把线绕开,杯子就是基圆,笔画的轨迹就是渐开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圆以内无渐开线”  这句话是对的。你拿个杯子,上面缠几圈细线,固定杯子不动,线的一头绑个笔,然后拉 ...

齿根圆我不敢确定,但渐开线一定和分度圆相交。可我上面算例中,分度圆半径比基圆半径小,按“基圆内部无渐开线”显然矛盾。你能解释吗?

网友(点评):
渐开线的形成,是直线在圆(基圆)上做纯滚动,直线上的点的运动轨迹,就是渐开线,这个圆就是基圆。

网友C:
你在琢磨琢磨书的内容,渐开线齿轮的三要素,模数,齿数,压力角,知道这三个参数,其他的都知道了,
学过线性代数,就知道, 在众多的向量中,总会有那么几个基础向量,能把说有的向量都能表示清楚,
从函数的角度也能理解,叫多元的自变量。
齿轮也是一样的,选择几个基础的参数,把其余的所有参数都能表示出来,
所以你说的基圆是哪个,没有分清楚哪个是自变量,哪个是函数值,
基圆很容易理解,分度圆乘以压力角的余弦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琢磨琢磨书的内容,渐开线齿轮的三要素,模数,齿数,压力角,知道这三个参数,其他的都知道了,
学过 ...

知道模数、齿数和压力角而画不出齿形的大有人在,感觉还是大多数呢。

网友(点评):
大多数的结论是从哪里来的,同学吗,至于到这个程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齿根圆我不敢确定,但渐开线一定和分度圆相交。可我上面算例中,分度圆半径比基圆半径小,按“基圆内部无 ...

基圆是齿廓渐开线产生的基础,基圆大小决定了渐开线的形状。

你计算错了,基圆直径=分度圆直径*cos(压力角)

你用的是齿顶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圆是齿廓渐开线产生的基础,基圆大小决定了渐开线的形状。

你计算错了,基圆直径=分度圆直径*cos(压 ...

同一条渐开线上任一点的半径乘压力角的余弦都等于基圆半径。

网友(点评):
哈哈,你这么说也对,只不过渐开线任一点的压力角不是20度,自只有在分度圆上的压力角才是标准压力角,一般是20度,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一并问出来,我觉得你理解上有点偏差

网友:
这个必须得好好琢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一条渐开线上任一点的半径乘压力角的余弦都等于基圆半径。

楼主这句话说的也不对吧,怎么会是渐开线上任意一点的半径呢?先有了基圆,才会去确定渐开线,两个齿轮啮合,基圆的内公切线就是齿轮转动啮合点的轨迹,这个直线经过节点,通过圆心做这个公切线的垂线(基圆半径),分度圆半径,节点到切点的公切线,和垂线(基圆半径),三条线组成直角三角形。只能说分度圆上任意一点的半径乘以压力角的余弦都等于基圆半径。

网友(点评):
大侠,读书的时候先看定义,彻底明白了什么是压力角,什么是渐开线半径,才能有后续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总强调基础的问题。在任意点画一画就知道了,这句话没错

楼主:
@solomoon:
你说的“渐开线上各点压力角不同”我认同。
还说我那个算例。分度圆半径为9mm时,压力角取20度,则基圆半径为8.46mm。但齿根圆半径只有7.75mm。
按”基圆内无渐开线"的说法,径向7.75到8.46这一段肯定不是渐开线。那么又是什么曲线呢?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种情况是存在的。根据使用的情况不同,过渡曲线也不同,一般参与工作的是渐开线段,而过渡曲线是不参加工作的,根据加工方法不同,修齿形做出不同的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句话说的也不对吧,怎么会是渐开线上任意一点的半径呢?先有了基圆,才会去确定渐开线,两个齿轮啮 ...

”渐开线上任何一点的半径乘压力角的余弦都等于基圆半径“这句话没有错。看渐开线的形成过程比看齿轮啮合更好理解。
渐开线的极坐标方程有这么一项——
Rk=Rb/cos(alpha)
Rk为渐开线上任何一点的半径,Rb为基圆半径,alpha为压力角。

网友B:
引用 楼主:
@solomoon:
你说的“渐开线上各点压力角不同”我认同。
还说我那个算例。分度圆半径为9mm时,压力角取20度 ...

楼主说到这,其实就涉及到根切了,标准齿轮的齿廓线并不是全都是渐开线,这也证实了,基圆内部无渐开线,相差的那一段曲线是齿根过度曲线,这段曲线不是渐开线,是制造齿轮时,刀刃尖点轨迹线的一部分。齿廓线由渐开线和非渐开线两部分组成。齿数少了,一般小于17,制造齿轮时,就会把那一段切掉,就是根切了。

网友(点评):
大侠,我的算例中齿数为18,不会有根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句话说的也不对吧,怎么会是渐开线上任意一点的半径呢?先有了基圆,才会去确定渐开线,两个齿轮啮 ...

哈哈,你好,是我的理解有误,我刚开始以为楼主直接讨论齿轮呢,我先入为主就以标准齿轮为例子了,楼主那句话是对的,任何压力角的情况下。标准齿轮选择20°当压力角,就是考虑到受力和强度最佳的时候。呵呵,我一直在讨论压力角20°的时候呢。大侠说的对,基础。

网友D:
其实我一直觉得奇怪的一点是...既然基圆内没有渐开线 而基圆又比齿根圆大 那么从基圆到齿根圆的这段轮廓是肿么形成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一直觉得奇怪的一点是...既然基圆内没有渐开线 而基圆又比齿根圆大 那么从基圆到齿根圆的这段轮廓是肿 ...

16楼的兄弟说是过渡曲线,我表示很惶恐。
强烈呼吁哪位大佬给确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到这,其实就涉及到根切了,标准齿轮的齿廓线并不是全都是渐开线,这也证实了,基圆内部无渐开线, ...

我没有说你的例子有根切,我的意思是根切的时候,就会把那段过渡曲线切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一直觉得奇怪的一点是...既然基圆内没有渐开线 而基圆又比齿根圆大 那么从基圆到齿根圆的这段轮廓是肿 ...

那一段曲线是齿根过度曲线,这段曲线不是渐开线,是制造齿轮时,刀刃尖点轨迹线的一部分。齿廓线由渐开线和非渐开线两部分组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到这,其实就涉及到根切了,标准齿轮的齿廓线并不是全都是渐开线,这也证实了,基圆内部无渐开线, ...

我没有说你的例子是根切,我说的是根切的时候会把齿根部的过渡曲线切掉。这个和制造齿轮有关系,当齿刀的顶部,在齿轮分离啮合点的下部时,就不会根切。齿刀顶部在这个点上面时,就会发生根切,切掉那一段过渡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16楼的兄弟说是过渡曲线,我表示很惶恐。
强烈呼吁哪位大佬给确认一下!!!

这有什么好惶恐的,知道了齿轮的加工过程,就会知道这一点,上学时,自己也画过,也模拟过。那一段确实是称作过度曲线,实际中是刀具尖点轨迹线的一部分,肯定不是渐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