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多个坐标点导入solidworks,生成直线

楼主(2014-09-04):
生成曲线我知道怎么做,用插入-曲线-通过xyz点的曲线,来将数据转化成图形,件excel里面的数据存入txt,然后用刚才那个命令打开,就可以了,我想知道的是生成直线如何生成啊?求助社友,谢谢

网友A:
既然已经知道了曲线的生成方式,那直线也是一样的(把直线当成曲线的一种特殊形式来看)。
具体操作:x  y  z
               x  0  0
即,把y和z的值全部改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已经知道了曲线的生成方式,那直线也是一样的(把直线当成曲线的一种特殊形式来看)。
具体操作:x  y ...

额,没看懂,大侠请留步,我想要三维坐标点依次连成线段,这样改的话,y z 的坐标如何体现、、

网友(点评):
俺可能没看明白,你是想要坐标点连成的“线段”,还是成一条光滑的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已经知道了曲线的生成方式,那直线也是一样的(把直线当成曲线的一种特殊形式来看)。
具体操作:x  y ...

连成线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连成线段

直接在SW中生成“多段线”的话,俺没试过。一般都是生成光滑曲线。
不过,可以“曲线救国”:
先在CAD中,用PL命令,把坐标点生成“多段线”,再把CAD图导入SW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SW中生成“多段线”的话,俺没试过。一般都是生成光滑曲线。
不过,可以“曲线救国”:
先在CAD中 ...

试了一下,不知道怎么把多个三维坐标点一次性导入到cad,我明天再试试和问问同事,再回复大侠

网友(点评):
俺的方法只适用于2维的,3W维曲线,不行。因为,cad只支持2d.

网友(点评):
cad中生成“多段线”的命令,是PL。要把坐标处理成(x,y)的形式。因为是2D,所以没有Z。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SW中生成“多段线”的话,俺没试过。一般都是生成光滑曲线。
不过,可以“曲线救国”:
先在CAD中 ...

今天我还是老老实实的一个点一个点输入,就是多花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