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精度锥度误差调整

楼主(2014-09-04):
请教各位大师 现在沈阳一厂140   下面垫了6块调整垫铁   现在车外径一头大一头小  卡盘这边小   车60多毫米长的圆棒两边差15丝   没用顶尖顶   怎样把误差调到最小

网友:
导轨与主轴不平行。

网友:
车床的精度控制能够给机械设备的运用带来细致的影响!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2楼说的很对,就是有角度误差,

网友A:
可以通过调整垫铁,来把误差调到最小。这方法我们用过,还可以,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调整垫铁,来把误差调到最小。这方法我们用过,还可以,你可以试一试

可以吗  想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吗  想不通?

可以的,你可以试试,,当然也要看你的车床用了几年了,这个方法只可以对比较新的车床有用,如果是导轨磨损的原因行成的误差是不可以的,你车床用了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