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虾,有谁用过华德的比例减压阀,好使不?

楼主(2014-09-05):
国产的比例阀 比 力士乐等等国外的比例阀   便宜 很多
有谁用过华德的比例减压阀,好使不?

网友:
还行,响应速度要求不太高的话;

网友:
华德的东西还是不错的

网友:
用用还可以,只是交货期太长,要一个多月。因急用时老是拿不到货最后一回一次下了十个定单,结果用户设计改型了,十个阀只能做库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用掉。华德是不给退货和換贷的。

网友:
我们,布雷维尼的比例阀还是不错的。一般都打6.7折

网友:
在广州能买到华德的配件吗

网友:
用过力士乐的,6通径光阀不带放大板就七千多了

网友A:
华德的就是仿力士乐,很多力士乐的阀就是华德换个铭牌!基本上可以,有质量问题应该是可以换,5楼的供应渠道可能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德的就是仿力士乐,很多力士乐的阀就是华德换个铭牌!基本上可以,有质量问题应该是可以换,5楼的供应渠道 ...

国产件一个月交期不算夸张吧,rexroth的比例元件,有现货还好,没现货6个月起步,12个月也不奇怪,冷僻元件甚至会到24个月

网友:
华德的还是不错的,假冒的也多。放大板也有。有需要的可以QQ183936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