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焊接参数

楼主(2014-09-05):
2mm不锈钢板用氩弧焊焊接时电流应开多大,速度应该多少,大侠有没有具体的参数供新手参考,一般采用对接形式。

网友:
帮你顶,期待有人回复

网友:
个人感觉这些参数并没有绝对的标准,你开机试焊,不行再调。

楼主:
应该有一个参数可以让工件焊起来更加完美,好看

网友:
顶一下,一起学习。

网友(2014-11-16):
拉焊90A,点焊120A,本人焊过

网友(2016-07-14):
电流100,速度1.2

网友(2016-11-20):
自己感觉好用能焊的起来就好了 要是有一个规定自己控制不住 那也没有什么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