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决拉伸力问题

楼主(2014-09-05):
4mm厚的Q235钢板   拉伸成直径700mm圆筒状,拉伸深度150mm   请问大神怎么算拉伸力???

网友A:
书籍资料
拉深力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籍资料
拉深力计算

谢谢~

网友B:
你这是浅拉深,深高比 0.21。
对拉深计算并没有涉及过,简陋的提一个方法。拉深是进行塑性变形,圆环面积 8792,极限强度用450MPa,约为400吨力,若加一个可靠性系数,估计得500以上
这只是个人简陋的估计,可能有误

网友:
求solidworks受力分析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浅拉深,深高比 0.21。
对拉深计算并没有涉及过,简陋的提一个方法。拉深是进行塑性变形,圆环面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