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钨钢,槽宽0.1mm,槽深6mm。 如何加工?

楼主(2014-09-05):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
材料钨钢。槽宽0.1mm,槽深6mm。
如何加工?

已有客户提供样品。

网友:
电蚀可不可以,等各路大神来解答吧

网友:
毛胚料的时候就放了层0.1mm的东东了吧

网友:
放电。那个不是0.2的吗。怎么又改成0.1的了?

网友(点评):
0.1的电极也做不出来,

网友:
激光切行不行,有可能开裂吧

网友:
坐等大神解决。。

网友:
电火花,线切割都不行呀

网友:
激光腐蚀 电火花估计不行没有火花位了

网友:
看看芯片加工的技术就知道了

网友:
这硬度、这槽宽。。。
槽内没特别要求的话,可以在上表面做掩膜,离子刻蚀。就是成本高。

网友:
这活不好干,都没听过这种加工。

网友:
激光冷加工,只是听说过这个名字,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S, D* A1 _; A' j" [
等待大牛给出加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