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Y3180H滚齿机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4-09-05):
首先,在这里祝各位中秋节快乐!
我厂里有台重庆的Y3180H滚齿机,是二手设备,使用的时候发现滚不出齿,第一开始怀疑挂轮的问题,但是经过检查挂轮没有问题,想请教下各位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
恳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这个能不能具体点,比如滚刀轴是否旋转?走刀是否有?分度蜗轮是否转动?你这个问题太笼统了,不知从何下手分析?

网友B:
滚不出来齿有多种原因,请楼主按照齿轮的加工参数去调整机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不出来齿有多种原因,请楼主按照齿轮的加工参数去调整机床。

您能不能和我说下电话,我让厂里的维修师傅和您沟通下,具体的设备上面的问题我个人不是非常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不能具体点,比如滚刀轴是否旋转?走刀是否有?分度蜗轮是否转动?你这个问题太笼统了,不知从何下手 ...

好像听车间师傅说是,工件装好后,对过刀具,在滚过齿和之前其他滚齿机滚的不一样。但是挂轮什么的都正常。

楼主:
顶一下,如果有朋友会维修可以联系我,有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