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阀的开度问题

楼主(2014-09-05):
我们现在在做一个新设备,液压原理图如图片,现在系统在不工作的情况下,主油缸由于承受自重会不停的往下掉,当我们把MOOG伺服阀的电断掉后,这个问题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分析是由于MOOG伺服阀不能保证绝对的零开度,这个究竟是电气还液压的问题呢?请各位大侠指点,应该怎么优化这个系统

网友:
我想起了以前做过的一个类似的,断电后不能保持,液压缸会下滑,后来在液压回路追加可控单向阀就解决了,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震颤信号,就会这样

网友B:
零开口的阀内泄漏相对较大,一般不用作保压用途,D633断电后阀芯通过碟簧回至中位,如果此时液压缸无明显动作,说明阀此时的内泄漏是可接受的。检查阀控制信号,确认主油缸往下掉时控制信号是否归零,如果确实归零,可能需要调整阀芯位移传感器偏置了

网友:
加个单向液压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开口的阀内泄漏相对较大,一般不用作保压用途,D633断电后阀芯通过碟簧回至中位,如果此时液压缸无明显动 ...

如果我们把电断掉,那么他就会停住不动,一开启的话,就会由于自重往下掉,大约每秒0.005毫米,正常来讲是不影响系统正常工作的,因为每次工作都会回零,但是就有一点,不好跟客户解释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基本是确定是伺服阀泄漏的问题,我们也知道可以在回路增加一个阀就可以解决了,我想知道的是这个电气是不是可以解决,就是说只要伺服阀在中位时不得电,或者说让它能在中位不受电磁干扰,这样的话就不用改油路了,而且有一点是这样的,我们设计时候系统在不工作是,液压油是直接回油箱的,也就是说系统是无压力的,这个是我们宣传的一个卖点,也是造成这个液压阀泄漏的原因,如果我们要改的话,在伺服阀的T口加一个阀吗,他的泄漏可不可能是从P口出去呢,如果也能从伺服阀P口出的话那么在伺服阀T口加阀也没用,得在系统的回油口加,但是这样系统在不工作时是有压力的,与我们设计原理不符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颤信号,就会这样

嗯,我们也觉得是这个原因,可以用电气方法解决吗

网友:
单向液压锁

网友:
正解,加两个液控单向阀。

网友:
加两个液控单向阀。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们把电断掉,那么他就会停住不动,一开启的话,就会由于自重往下掉,大约每秒0.005毫米,正常来讲是 ...

有些放大板带使能(enable)功能,一般高电平可使放大板功率级有效,使放大板输出电流至电磁铁,低电平则不输出电流。要不在阀放大板供电端(+24V)加个继电器,要用阀时再给它供电。个人认为,任何在伺服阀和伺服执行器之间添加附加元件的做法,肯定会影响伺服阀的控制性能。

网友:
本来伺服阀就不是开关控制的,所以要掉下来,液压锁或液控单向阀加进去。

网友:
在油缸上加平衡阀带二次溢流

网友:
把o型的改为p型的三位四通阀,要是想更好的话就再加液压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