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台钻如何能改为双轴钻床呀?

楼主(2014-09-05):
有木有改过的童鞋啦

网友A:
可改,或两台并在一起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改,或两台并在一起也可

有什么方案吗?
可是普通台钻哦

网友(点评):
说的就是台钻

网友B:
加个多轴器,你网上可以查下,别说2个,上10个都可以,关键看你台钻的大小功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多轴器,你网上可以查下,别说2个,上10个都可以,关键看你台钻的大小功率了

恩 普通的台钻也可以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 普通的台钻也可以的啊

还有多轴器这种东西   长见识了

网友D:
多轴器。。。不便宜的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多轴器这种东西   长见识了

了解过了
也咨询过厂家可以改

贼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轴器。。。不便宜的神器

确实坑爹啊

批量大的话 还是可以考虑的

不过改装的话有点不牢靠

直接买自带多轴效果应该会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坑爹啊

批量大的话 还是可以考虑的

没有,貌似,都是配件形式的,要不就是排钻,还有就是数控机

网友:
改一台还不如买一个动力头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