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304不锈钢用什么道具?

楼主(2014-09-05):
6方料,对边是19mm,车2端外圆,一边车到直径16mm大、15mm长,另一端车到直径14mm大、15mm长,钻孔一边是直径8.5mm,另一边是8.2mm,请问用什么刀车外圆,什么刀镗孔?$ X9 N  b/ R- U: ~

网友:
自己买刀具  要是我 就问供应商了 呵呵

网友:
外圆用YW1的刀应该可以,原来我做过316的也是用w1的刀

网友:
可以用上刀片的车刀

网友:
随便外圆刀就可以  内孔要求不高的话直接钻出来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一般合金刀都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