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氧铜钎焊后发现材料鼓包,求指教

楼主(2014-09-06):
     如题,无氧铜产品850℃钎焊后发现有一定比例产品表面“鼓包”现象。怀疑为材料本身问题,所以做再现实验。
对拉制坯料(图1)进行热处理850℃(氮气保护),保温20分钟,随炉冷却。发现部分坯料表面“鼓包”(图2)。自己分析是材料本身存在气孔或缺陷,拉制过程中错位(空隙)变大,热处理高温时压力变化导致鼓起。由于对热处理及材料不了解,目前在找资料中,烦请各位大侠指导下,不胜感激!
     注:表面光亮是热处理前砂纸打磨了,热处理后未打磨或清洗。

网友A(2015-07-13):
有些劣质材料是要放气的,所以除了清洗工作做好外,有的钎焊是真空钎焊。但不能从本质上改变基础材料差的的性质状况。
可以测一下无氧铜品质。
曾经有一个企业竟然用黄铜代替无氧铜做钎焊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劣质材料是要放气的,所以除了清洗工作做好外,有的钎焊是真空钎焊。但不能从本质上改变基础材料差的的 ...

多谢大侠指点!一看就是行家,就是在产品后续做真空钎焊时会发现“鼓包”问题,有时是批量的。
我们的材料是在“江冶”买的,送去“华测”检测也未发现问题
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好的解决方法,目前的办法如下:

1、部分产品使用板料代替拉制料(洛铜的),基本不会出现“鼓包”问题;
2、买不到相应规格板料的产品加大拉制坯料的尺寸(单边加大2mm以上),使用“芯部”就很少出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