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 8.5带折线的标注如何标

楼主(2014-09-06):
如图,在ug8.5中类似这种的带折线的标注是如何标的啊,琢磨半天也没弄出来,希望大侠们可以指点下!

网友:
首选项,标注,直线箭头什么的,你翻一下吧

网友:
大部分标注样式都可以设置,字体什么的,建议多试几个效果找到合适的。

网友A:
我表示我的默认就是这种样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表示我的默认就是这种样式

真羡慕大侠

网友(点评):
直接用GB模板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大侠指点,现已搞定!

网友(2015-01-20):
双击尺寸,右键,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