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软件能模拟受总装配中元素驱动的子装配内部的运动?

楼主(2014-09-06):
请问各位大侠,现有各子装配的运动机构,要求将他们装配到总装图后,总装图里的机构可以带动子装配的内部机构运动;请问有什么CAD软件能做到这一点?
自己琢磨了一下catia,好像不行

网友:
UG、adams等软件都行啊,不过对于约束和驱动都要自己定义的,没听说那么智能的软件,不用定义就可以直接输出运动了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总装图和子装配图里的驱动和约束都分别定义好了,但是catia里面不能让总装图里的机构驱动子装配图里的机构运动起来,子装配图在总装配图里就是个刚性块。UG能实现所需功能?

网友:
别的软件不清楚,sw肯定是可以的。。。

需要把子装配体设置为柔性。。。

网友:
同楼上,子装配属性设置成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