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软件能模拟由总装图内机构驱动的子装配中的机构运动?

楼主(2014-09-06):
请问各位大侠,现有各子装配的运动机构,要求将他们装配到总装图后,总装图里的机构可以带动子装配的内部机构运动;请问有什么CAD软件能做到这一点?
9 J1 X1 i# L% j& q" P自己琢磨了一下catia,好像不行

网友:
solidworks就行,子装配选柔性。

网友:
solidwork 应该没有问题,前提是能熟练运用软件

网友:
sw用起来很好,不过要柔性运动起来,对于里面的配合很讲究,一不小心就容易出错,但出错也能用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了,问题以解决,catia的柔性装配之前也用过,但约束命令只有简单的一些,没有螺钉副齿轮副这些,今天发现SW里面有这些,而且直接在装配时候就能模拟,SW在运动模拟方面真是碾压catia

网友:
SW用好了也很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