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一定需要装磁感器吗

楼主(2014-09-06):
刚过到个新公司,跟台设备。18个气缸,但是我买料的时候,气缸磁感器买少了。主要原因是当时想就是省钱,重要的就上磁感器了,不重要的位置就没上。现在电控的天天说买感应器少了,说必须一个气缸2个,要不没保证。。又快交设备了,控制的他又弄不出来,每次都推说是磁感器少,气缸动作位置不保证。想买多点磁感器吧!总监那边这样说,气缸能不用就不要用了,用的多后面程序报错越多。但是电控的也老不依,他也不去问总监的,他们2个不交流的,搞的卡我中间,真麻烦。。我想问下:气缸都必须上2个磁感器吗?我以前的设备有的气缸甚至木有,也木出过说什么报废呀,神马其他呀!会不会是别人的矛盾转我这了,还是我以前的想法都错了

网友A:
气缸活塞里有磁环的话,磁感应器装了才能检测到。如果气缸是靠时间控制行程到位的话,就可以用 不带磁环的气缸,也就可以不用磁感应器了。

网友(点评):
靠时间控制容易出错。还是带上磁性开关,用磁性开关触发新华比较好。

楼主:
都怪自己,想工资多点,跑去了个小公司混。进来后才发现水比大企业的还深。这不能得罪,那不能得罪。。想想也就混多个把月,等朋友那边安排好就转行做代理设备做维护了。。也就忍了。

网友(点评):
哈哈,水深。深的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活塞里有磁环的话,磁感应器装了才能检测到。如果气缸是靠时间控制行程到位的话,就可以用 不带磁环的气 ...

我说需要用延时的,电控老不依。。他调不出水平,客户又催交。老板天天盯着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说需要用延时的,电控老不依。。他调不出水平,客户又催交。老板天天盯着

现在就是把问题说成机构的

网友:
你们做总体方案的时候怎么商定的啊,做总体设计方案的时候,机械 电气都要一起协商才行。切忌 不要做完机械了再去考虑电气方面的设计,这样往往做出的东西往往不是最佳的。 鉴于你的遭遇还是 不要随便得罪人,电气的要啥就买啥就行了。

网友B:
磁性开光的作用是,当PLC给气缸发执行信号后,如果有磁性开关可以反馈一个信号给PLC确定气缸已执行到位。反之,没有这个磁性开关,气缸坏了没执行的话,PLC不知道。。。严格要求来说,最好有磁性开关,但是实际很多没有用到,我之前有设备有这方面的要求,气缸也配了磁性开关,但是人家电气设计程序里还是没有考虑这个。。。如果电气要求了,那当然得配合了。。。

网友:
一个气缸一个磁性开关实际工作中没什么问题的,如果气缸多保证每个气缸至少有个,这样方便检测有问题可以通过PLC查看。

网友C:
1:原则上,气缸有几个动作位置就必须有几个传感器与之对应,换句话说,气缸的活塞动作位置与传感器数量一一对应。这是从控制原理和安全上考虑的。这是常规的、符合工程原理和行业标准的做法。
2:从理想状态来说,两位置的气缸也可以装一个传感器,因为如此气缸活塞位置非此即彼,这样的话,设备完全正常时,系统也是可以检测或通过逻辑运算得到气缸位置的。但是,设备岀现卡、夹状况或这个传感器损坏时,就有安全问题!如果一定要这样用的话,就必须选常闭型传感器,并有适当的软件控制手段。以此方法做的设备如在此环节出现安全问题,设备设计制造商须负责任。
3:气缸在一般状况下,一个传感器都不用是绝对禁止的。
虽然从理想状态,以上三种都有可能使设备正常运行,但一旦出现故障,第二、第三种通常会难以处理。所以第二、三种是非专业做法,切勿以为是聪明方法!!

网友(点评):
当然有些特殊应用不在上述范围,如用气缸做某些自由测量或测试基准时,位置与传感器数量就不是一一对应关系。

网友D:
我们气缸几乎都带磁环,但是很少用到。

磁传感器只能检测活塞环动作,如果气缸连接部分出现松脱,或者终端在移动时出现卡滞,容易出现异常。

我们要求采用外部传感器确认动作到位,传感器布置位置要尽可能靠近终端,避免中间过程出现干扰。

磁环开关还容易受到环境铁屑粉尘干扰,比如焊接环境,焊接灰尘中含有大量的铁氧化合物,这些灰尘会被磁场带着拥挤到开关处,导致磁力线异常,干扰到开关。

气缸磁开关定位偏差大,最大偏差可以达到5mm,除非空间难以布置外部传感器,否则不用磁环开关。

网友(点评):
这个选传感器的时候 就要考虑在这些环境啊。像你这么说外部还有震动,外部传感器可能松动偏移什么的。

网友(点评):
气缸的磁性开关一样会震动松掉,震动也不是换种传感器就能解决的。传感器越靠近终端,就越不会受到中间传递过程的干扰,也就越可靠

网友(点评):
外部传感器不是放在气缸活塞杆处,而是靠近工作部终端,比如滑台、夹爪等位置,如果中间传输过程出差错,终端的传感器不容易得到错误信号

网友(点评):
就拿你的点焊来说 吧 气缸带动焊枪前进 你终端 状态 一样会干扰和损坏,所以选着传感外部和内部 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环境需要什么选什么,精确定位不是靠传感器的。他只是信号而已。

网友(点评):
点焊的焊枪检测开关,布置在焊枪连接的杆件上。通常焊枪不用接近开关检测,它适合负载检测,在气缸进气口处检测气压,只有压紧之后,气缸的进气气压才会上升,它能防止气缸漏气松弛。更好的处理方式是用电动伺服推杆

网友:
十来块的感应开关都舍不得买,什么破玩意!

网友:
按照我分析,有些部位不用气缸磁感应器,不是不行,而是程序还得改,嫌麻烦,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气缸几乎都带磁环,但是很少用到。

磁传感器只能检测活塞环动作,如果气缸连接部分出现松脱,或者终 ...

赞同。

网友:
具体问题只有自己才清楚,别人怎么说都不一定适合你。如果你能懂一点工控流程,怎么这问题估计都不是事了,做非标设备最大的原则是:该用就用,该买就买,该做就做。不要天天想着省事省钱。因为非标设备最大的成本是调试,修改,还有现场修改的地方。

网友(点评):
对 服务是个很繁重的环节,设备部稳定,非常麻烦 开关也不值钱 没必要为了这点牺牲稳定性

网友E:
气缸用不用磁性传感器也要分情况,在有些动作要保证其安全,就必须要,频率较低比较保险的动作可以取消,但对于一些工作频率高的设备,像我做的好些非标自动化装配机,气缸一小时动作1500次以上,在PLC内部用时间继电器定时来控制是属于开环控制,不保险的,为了设备的稳定性,建议全部安装。

网友(点评):
赞同这个观点,视情况而定。

网友:
那就都配齐磁性开关呗。又不是很贵的东西。电控上一般一个汽缸上用2个磁性开关比较好

网友:
这个选传感器的时候 就要考虑在这些环境啊。像你这么说外部还有震动,外部传感器可能松动偏移什么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一个气缸配两个磁感应安全性要好些,实际情况要根据你设备的情况,有些地方是可以不用。我们一款设备,日本客户要求加磁感应,其他好多客户不加磁感应也照样用。

网友:
有的气缸用一个就够了,有的可以不用靠延时也可以

网友:
  LZ,你自己搞电控算了,省的看别人的脸吃饭;自己设计,自己调试,想咋玩都可以;不会慢慢学。

网友:
重要的地方就加,不重要的地方就不加,特别是涉及到安全的一定要加的,不考虑PLC点数问题的话,就全加上,毕竟安全第一,起码要有一个比较好,可以确定气缸是否动作或到位,如果就算气缸损坏也没有影响的场合就可以不加

网友:
还是要买的,,,硬头皮给老板申请购买啊。10几个就不到1000个元,多调试一天的费用都够磁簧的钱了,,,,

网友:
我们用气缸都用这个磁性开关的,但这个东西不能用来限位,只能给PLC发信号用的

网友:
价格差不了多少的,方便编程

网友:
买气缸最好还是要买带磁环的,不管要不要用,楼主,气缸的磁性感应不一定非要装,有时候只装一个,有时候装两个,这个要看具体情况,有没必要检测这个气缸的动作,能不装的尽量少装,这样可以节省接点

网友:
气缸不用磁性传感器的很多,主要是看你怎么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性开光的作用是,当PLC给气缸发执行信号后,如果有磁性开关可以反馈一个信号给PLC确定气缸已执行到位。反 ...

基本同意上面观点,没有磁性开关,外部来个行程开关或国产小光电也可以,关键看有没有位置。
我是SMC的,有时候也不全用磁开。

网友:
气缸磁感器只是提供一个反馈信号,如果你需要这个反馈来了解气缸的行程情况,就加,反之就可以不加,而且由于是磁感应的,精度不好,需要其他的外部传感器来反馈信号。我以前用过行程只有5mm的气缸,没办法加磁感器,只有加外部传感器。

网友F:
1.气缸有带磁环和不带磁环两种,要确认你买的是不是带磁环的,不然买了sensor也是白搭。2.气缸有时候是可以不装sensor的,看工作需要,你要知道sensor的作用,sensor是为了检测气缸动作到位了,相当于一个开关,它一般被装在活塞上,随气缸活塞运动,当它经过sensor时,sensor就被触发,把电信号反馈到PLC或者其他电气元件。装sensor多数是出于安全性考虑

网友(点评):
他们要求你买,那就买回来好了,不过要选对型号

网友:
如果气缸动作有先后顺序或同时运动有干涉的话,就必须要装磁感应器。

网友:
只能说你们电控太烂了

网友(2014-12-31):
引用 网友E:
气缸用不用磁性传感器也要分情况,在有些动作要保证其安全,就必须要,频率较低比较保险的动作可以取消,但 ...

那问个问题,1500次动作的话,用的传感器能用多久,我指寿命。

网友(2015-09-04):
一个就好了

网友:
只见过一些动作简单且气缸不上很大的都没有磁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1.气缸有带磁环和不带磁环两种,要确认你买的是不是带磁环的,不然买了sensor也是白搭。2.气缸有时候是可以 ...

你好!磁性开关选择有什么要注意的吗?我看亚德客上面很多种的磁性开关啊!

网友(点评):
磁性开关跟汽缸是搭配的,亚德客里有表格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原则上,气缸有几个动作位置就必须有几个传感器与之对应,换句话说,气缸的活塞动作位置与传感器数量一一 ...

学习

网友:
关键看机构,不一定是两个,有的地方一个也可以,按常理是两个从控制上讲

网友:
今天刚好遇到气缸选择磁性开关的问题,好好学习一下,各位大侠说的很专业,虽然很多不是很懂,也没现场调试经验

网友:
这不一定,看怎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