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选用液压马达及其配套的电机与油泵

楼主(2014-09-06):
需要做一个能推动5.6T的 物体 水平移动  考虑到太重  物体移动是采用 滚动摩擦 设置 万向球轴承 摩擦系数为1%    所以  G=5600*9.8*0.01=548.8N    取550N 我打算用 液压马达连接梯形丝杆传动 来带动5.6T物体   需要减速机搭配
在空载的情况下 需要达到2m/min
系统压力最高不超过7兆帕  取6.5
请问 我需要采用多大转矩及排量的 液压马达才能带动该物体
我查过 变量叶片泵 最大的流量也就45
如果 我需要在同一系统中设置 3组这样的 液压马达     流量是不是需要增大到单组的3倍

网友A:
用了液压马达就不再需要用减速机。请计算一下每分钟走2米则油马达要转多少圈,告诉我这个参数其它计算我可以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液压马达就不再需要用减速机。请计算一下每分钟走2米则油马达要转多少圈,告诉我这个参数其它计算我可以 ...

我打算用螺距20或者10的 丝杆或者滚珠丝杆 所以 每分钟需要50圈或者100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打算用螺距20或者10的 丝杆或者滚珠丝杆 所以 每分钟需要50圈或者100圈

可选 一个排量在200左右,扭力在400N.M左右的液压马达。油泵配排量10升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选 一个排量在200左右,扭力在400N.M左右的液压马达。油泵配排量10升左右。

可以加你QQ 求教么 刚涉及这块 很多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加你QQ 求教么 刚涉及这块 很多不懂

QQ:2648003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