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整个工件重量都压在了最底下的平面轴承上

楼主(2014-09-06):
公司需要制作一台设备、上面放的黄色工件重150kg。
下面旋转的动力头这个结构可以吗?
感觉好像整个工件重量都压在了最底下的平面轴承上。
大家有别的上面好建议或者好的结构吗?

网友A:
各负其责,不需要改变,要改变的倒是那个轴承套,工艺性太差,而且还不是一点差。

网友:
轴承座尺寸过长,加工精度难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负其责,不需要改变,要改变的倒是那个轴承套,工艺性太差,而且还不是一点差。

哪个轴承套?能详细说说吗?
如果改变的话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点评):
楼上已经回答。建议:增加一个法兰或环,轴承位设计成通孔,这样好加工。

网友(点评):
推力球轴承应该布置到最上面,这样,轴承规格可以增大。

网友(点评):
应该设计成把轴上零件全装好后由一个方向装入。去掉全部隔套改为卡簧,这样经济性好。皮带轮孔尽可大,皮带槽底到轴径尺寸1-1.2倍没问题。

网友:
单向推力球轴承选和深沟球轴承大小差不多的,用轴承垫圈隔开。你这个太不协调了。另外轴套你这样做重量都靠螺纹连接的。把轴套反过来设计,你这样设计应该是想要密封,轴承套朝上并且密封有根成熟的方法

网友:
这个设计太菜了........

网友:
没密封?要求不高吧,怎么不用两个斜珠呢?

网友B:
不及格的设计。

网友:
这种结构没问题,工艺性不差,轴承孔和外径定位孔可以一次加工出来,同轴度好

我习惯将推力轴承放在顶部,你放在下部,如果转速不高,没什么差异。放在上侧的好处在于,不会因螺钉松弛造成推力轴承失效。当转速高时,轴发热伸长,会让你的工件往上抬,除此之外,并无不妥。

轴上有两轴承处有一台阶,是不是画错了?此处应该是光轴,否则轴承无法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及格的设计。

老师、我是刚刚做这个的,不知道的地方还请您多多指导。
具体这设备哪些方面需要修改可以指点我一下吗?

网友:
推力轴承可以选更大的放顶部支撑 跟顶上的滚珠轴承交换下会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我是刚刚做这个的,不知道的地方还请您多多指导。
具体这设备哪些方面需要修改可以指点我一下吗? ...

不是修改的问题,至少应该知道为什么对错。
没有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图纸画法错误多多,何故?
你用了两对,4个深沟球轴承,能说说为什么这样用?知道那些轴承可以配对,配对必须怎样做吗?
先找教科书读一读,回答上面问题,可否。

网友(点评):
伏枥老师真有耐心,佩服

网友:
给个范例,这个手动转台在生产线上已经工作好几年了,载荷30kg

网友(点评):
这个给力,!

网友:
这是另一个范例

网友:
建议你把推力轴承放在最上面,承力面最好是框架体上,而不是插进去的那个座子里

网友(2014-12-01):
真丢人,不知道你是谁,用别人的号,还问这么低级的问题。我贴一个,让你看看吧。

网友(点评):
这个是组立机械手的转动底盘,外套杯转。悬臂,立柱靠在上轴承端盖上

网友:
下次,有什么菜B问题来问我 ,密码我改了。

网友(点评):
这个图是来春画的吧, 你问问他,这个安装的时候,怎么打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