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安装问题

楼主(2014-09-06):
想学习下catia,但是每次安装过程中都会弹出错误,最主要的问题是最后的时候提示“请用文档CD-ROm替换产品CD-ROM”,哪位catia的前辈可以帮忙解决一下,多谢

楼主:
请教下各位怎么解决,问题出在哪,反复的重新下载重新安装都是这样

网友:
直接下载绿色免安装的,修改一下计算机名还是网卡地址即可使用,相应的功能会简化不少

网友:
检查下版本,还有安装文件完整性。。。网上有许多的安装教程和安装流程你可以对照下啊。。。

网友A:
你下的是哪个版本的?R20?

网友B:
这个 我最熟悉了  一般是分3个文件安装 安装完一个  会出现你所说的情况  这是ctrl+alt+del  打开任务管理器 关掉catia的那个进程   然后接着点开第二个文件安装   同上   第三个  安装结束 然后还需要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下的是哪个版本的?R20?

对,V5r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我最熟悉了  一般是分3个文件安装 安装完一个  会出现你所说的情况  这是ctrl+alt+del  打开任务管理器 ...

正在尝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我最熟悉了  一般是分3个文件安装 安装完一个  会出现你所说的情况  这是ctrl+alt+del  打开任务管理器 ...

果然好使,给力,多谢,正在学习中,一直用的solidworks,正满世界搜catia教程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果然好使,给力,多谢,正在学习中,一直用的solidworks,正满世界搜catia教程中。。。。。

不知道你学的哪个模块 草图 实体  或者装配  我可以直接给你讲哦  比看教程要快至少几十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学的哪个模块 草图 实体  或者装配  我可以直接给你讲哦  比看教程要快至少几十倍

先谢谢您,请问我要怎么联系您

楼主:
刚出差回来,一直没机会学,找了个足球教程,各种找不到功能键。。。努力学习中,希望大家多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