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导式溢流阀的主阀和导阀一般哪个开启压力较大

楼主(2014-09-06):
如题,我是液压新手,课堂没学好,工作难

网友A:
小流量控制大流量,低压控制高压。

网友B:
先导阀是靠压力打开的,主阀是靠压差打开的,你说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流量控制大流量,低压控制高压。

小流量控制大流量是对的,低压控制高压应该是错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导阀是靠压力打开的,主阀是靠压差打开的,你说谁大?

说实话我从你话里也没看出你的意思哪个大?考虑好了再回答!

网友C:
楼主的问题很有意思!2楼前面说的没错,先导阀靠压力打开,主阀靠压差打开,在先导阀打开的瞬间,压力是平衡的,主阀前和先导阀前压力都是相等的,当先导阀打开的时候,把主阀的平衡打破,先导阀把主阀后的压力泄到油箱,导致主阀前后压差出现,但是主阀前的压力并没有变,所以先导阀和主阀打开压力是相等的!先导阀的打开影响的是主阀后的压力,并不是系统的压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很有意思!2楼前面说的没错,先导阀靠压力打开,主阀靠压差打开,在先导阀打开的瞬间,压力是平衡 ...

那么先导阀打开后,油液流入油箱,做用在主阀心上面的压力就小于主阀心前面的压力,主阀心就打开,是这样吗,求指教

网友:
主阀压力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先导阀打开后,油液流入油箱,做用在主阀心上面的压力就小于主阀心前面的压力,主阀心就打开,是这样 ...

是的,主阀是压差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