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直接泡在液体里可否

楼主(2014-09-06):
我们知道电脑不能碰水,否则会短路烧掉。那假如有一种液体,绝缘而且对电子设备没有腐蚀性,那可不可以把电脑直接泡到这液体里面呢?然后用一个水泵驱动液体流动,散热效果绝对杠杠的。

网友:
不一定可行

硬盘的磁头是靠气膜悬浮的,壳体上开有气压平衡孔,如果没有空气流通,工作可能会受到干扰,如果换成芯片式的硬盘,就没有这样的干扰了。

有在滴水环境下工作的,那是军用或者工程用的,我估计,侵泡在你所说的液体里,也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A:
台机电脑有主板,CPU,内存整个浸泡在变压器油中散热的,硬盘因为有机械部件,所以硬盘外置了;现在有固态硬盘,完全没机械部件;但固态硬盘是靠电荷残留在硅芯片上的原理达到存储目的,完全浸泡是否对其有影响,目前没有哪家厂商做过测试,所以还真不好说

还有,你提出的笔记本电脑完全浸在液体里,屏幕怎么办???

网友:
附上电脑炸薯条视频,完全浸泡油冷,确实有这种做法的,性价比另说了

http://v.ku6.com/show/cuGIolwvx0WmLINoN9RvcA...html

网友(点评):
炸个薯条一桶油啊!

网友B:
泡在油里,然后对油循环冷却

网友C:
问题是怎么操作电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机电脑有主板,CPU,内存整个浸泡在变压器油中散热的,硬盘因为有机械部件,所以硬盘外置了;现在有固态硬 ...

我们只是为了散热而浸泡,所以屏幕露在外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怎么操作电脑呢?

只要油没过cpu就可以了键盘还是裸露在外面的。不过,用油的话,笔记本是要经常携带的,油肯定要做成一体的,不然电脑一搬,满手的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在油里,然后对油循环冷却

突然想到,油得和电脑做成一体。台式机还好,笔记本经常移动。如果不做成一体的,电脑一搬,满手油,还把桌子什么的都粘上,那得不偿失。

网友(点评):
台式机水冷还主要是对散热片进行水冷,直接的浸没式我还没见过,笔记本水冷的都属于个人diy,一般的风冷都够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然想到,油得和电脑做成一体。台式机还好,笔记本经常移动。如果不做成一体的,电脑一搬,满手油,还把 ...

定制一个外壳,键盘鼠标外接。。。直接不要外壳了自己DIY一个

网友D:
台式机不是有水冷的吗?以后每台机子都用水冷的,再外接一根散热器,大冬天的空调都可以省了。

网友:
真是个好想法,在市面上还没有看到成熟的产品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式机不是有水冷的吗?以后每台机子都用水冷的,再外接一根散热器,大冬天的空调都可以省了。

那得一直玩游戏啊,不然发热量不够。

网友:
不懂,呵呵,看看什么高科技!

网友:
挺有想法的

网友:
这样也可以呀?

网友E:
直接上液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上液氮好了

现在有半导体制冷片,用于宠物空调,便携式冰箱,放这个也可以,比液氮要省钱,还好操作。这个一片最低可以到-4℃

网友F:
这个想法我觉得可行,LZ搞一套试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想法我觉得可行,LZ搞一套试试呗!

泡油里,我觉得还是得密封,不然一泡满手油,电脑要带别处去,像机器一样,满身油。可是密封,电脑的外壳要做,这个好难啊。我估计得建模,然后3d打印(肯定比开模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