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啮合中心距变动与轴承游隙

楼主(2014-09-07):
近期研究一个传动系统,箱体中心距变动允许为正负0.03,但是其齿轮两端支撑轴承,由于轴承较大,我计算了一下安装后的径向游隙有0.1左右,由此引发问题,单单轴承游隙就这么大,那齿轮的实际啮合中心距不就一直在超出限制的变动?而齿轮计算上好像从来就不管轴承的径向游隙,这不科学嘛。

网友: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场合不选用深沟球轴承的原因。

网友A:
  径向游隙 0.1很正常啊(大轴承,分什么轴承)   楼主有可能理解错了  安装以后达到特别是运行以后径向游隙
中心距公差与啮合侧隙 2马事啊   。如果不懂去看机械手册吧!

网友(点评):
而且设计考虑径向游隙 没有数据依据 就像很多经典力学把摩擦力考虑为0一样(前提是可以忽略)

网友:
来个专家  讨论一下吧

网友:
算过轴承的工作游隙么?安装游隙说明不了问题。

网友(点评):
刚看着帖子,层主说的好,工作游隙也是很重要滴

网友:
轴承在不同状态下其游隙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具体说来,可分为: 1) 原始游隙: 轴承的原始游隙是指轴承成套后在安装于机器前,所处在自由状态下的游隙。实际上原始游隙不通过测量是难以得知的.因此原始游隙常常用检验游隙来代替。检验游隙是在检验状态下,在施加测量载荷的条件下,用仪器检测而得的游隙数据,严 格地说与轴承的原始游隙并不相同,但在一般情况二者在读数上相差不大,因而可以相互代 替而不致发生多大误差。 2) 有效游隙: 有效游隙或称工作游隙是指轴承在安装于主机后,在一定载荷作用下,达到一定温升的稳定运转状态下,轴承中存在的实际游隙。显然,有效游隙比原始游隙小。
合适的安装游隙有助于滚动轴承的正常工作。游隙过小,滚动轴承温度升高,无法正常工作,以至滚动体卡死;游隙过大,设备振动大,滚动轴承噪声大。

网友(点评):
被你说完了,没我啥事了。。。。

楼主:
我说的就是安装后的游隙,已经计算过温升的影响。轴承径向游隙太大,齿轮在运转时实际中心距不断的在变化怎么会对齿轮啮合没影响呢?
而且还有一种情况当这个齿轮支撑一端用配对圆锥辊子,一端用圆柱辊子时还会有倾斜变动情况,对齿轮的齿向影响也是较大的。

网友(点评):
请介绍如何测得有效游隙的?

网友(点评):
有效游隙靠计算就可得到,内外圈按最大过盈公差可计算出游隙减少量,温升减少也可计算出,实际工作游隙只会比计算结果大而不会更小。

网友(点评):
那么有没有做跑合实验? 温度有升高的现象吗?

网友(点评):
现在是在理论上的探讨,当然是有问题才研究的。那个箱体的轴承原来选用C3游隙组的轴承,噪音有些大,我计算后认为不合理。

网友(点评):
再精确的计算结果, 也应该有实验数据做验证.

网友(点评):
"噪音有些大", 可以是游隙偏大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径向游隙 0.1很正常啊(大轴承,分什么轴承)   楼主有可能理解错了  安装以后达到特别是运行以后 ...

仔细研究过,考虑游隙怎么能没有依据?安装后温度上升后的工作游隙都可以计算出来。而且径向游隙的变动已经超过了齿轮啮合中心距的公差要求,怎么能没有影响?

网友(点评):
计算和实际不一样,如果得按实际情况来决定,正如你说C3的游隙很大,那就要试下标准游隙,很多时候想理论测算一步到位那是不可能的。

楼主:
难道是我表述不清?轴承的详细选型计算什么我很明白的,设计总得有理论依据吧?理论行的东西到最后实际上都不一定行,何况理论上就不合理的?不可能都到最后去试验?这个不行换那个?

网友(点评):
轴承工作游隙多少?

网友(点评):
圆柱辊子轴承,径向游隙最少也有0.1mm了

网友(点评):
安装游隙0.1,怎么工作游隙还是0.1?

网友(点评):
我讲的是安装后的0.1mm,安装前差不多有0.15,紧配合缩小了近0.04,温升缩小0.01多

网友(点评):
你这不是安装游隙了,就是工作游隙了。

网友(点评):
对的就是实际的工作游隙,游隙过大齿轮啮合位置偏离理论节园较大,必然震动冲击大,这里我认为在齿轮箱设计应考虑这个因素的影响,否则齿轮理论上就不可能工作好。

网友(点评):
我也认为轴承游隙过大。

网友(点评):
这个倒是易判断,我只是疑惑为何关于齿轮传动设计上就没有计算过这个?难道都认为轴承游隙可以忽略掉么?比齿轮允许的中心距变动还要大也能忽略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我表述不清?轴承的详细选型计算什么我很明白的,设计总得有理论依据吧?理论行的东西到最后实际上都 ...

把具体应用工况发上来。
没有装配图的话,轴承布置要说清楚。
大家帮你分析下。

网友(点评):
谢谢关注,只是现在手头没有图,齿轮安装在一个轴端面,这个轴的远端是一组配对圆锥辊子轴承(游隙调整的较小),靠近齿轮处安装的一个较大的NU类型的圆柱辊子轴承,属于一端固定一端浮动的悬臂支撑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我表述不清?轴承的详细选型计算什么我很明白的,设计总得有理论依据吧?理论行的东西到最后实际上都 ...

既然齿轮要求这么高,你算算CN游隙是否可行?
或者换成锥孔圆柱轴承是否可行?这就要改成锥轴了。

网友:
游隙和工作时的状况有关,和润滑有关,和轴受力有关,和轴承有关,和整机的精度有关,我觉得设计这样的东西,计算是不够的因为好多的因素集成不是简单累加,标注公差是不行的,要有调节的环节才行。

网友(点评):
游隙与润滑有关,怎么个有关?

网友(点评):
润滑有关指油膜厚度了?但是像高速齿轮这种闭式箱体结构难道还能设计可调节中心距?

网友(点评):
游隙与润滑油膜厚度没有关系。

楼主:
查阅了些资料,大致有些理论依据,这个轴承支撑牵涉到一个轴承刚度的概念,轴承与齿轮一体又有一个系统的非线性动力学问题,还是蛮复杂的。
传统的齿轮设计计算是假定齿轮、齿轮轴、轴承支撑均为刚体情况下的计算,而实际中轴受力会变形、轴承内外圈、滚动体受力会变形、油膜厚度会变化、游隙会有影响、轮齿啮合会变形、这些综合因素会使得实际的轮齿啮合偏离理论状态形成冲击进而形成噪音。

网友:
这是涉及到由你的具体应用而定取精度等级的问题,要求不高,轴承也只选普通级别的,那你齿轮计算后公差等级也跟着相应就是了。

网友:
补偿的内容很多,比如修正某个零件的尺寸以达到最终的精度要求,并不是说有调整环节的刚度,谐振就不好。油膜是有关系了,只是油膜本身就很小不是精密到一定的程度就不用去计算了,好比你有100万就不计较几十了,而只有一百时就要在乎了。

网友:
这里扯一个不太相干的问题,楼主计算工作游隙的时候是把所有过盈量都算在轴承内圈的变形上的吗?还是也算入配合周的缩小量了?

网友(点评):
外圈的收缩量+内圈的膨胀量+温差的缩小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