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面燕尾槽加工

楼主(2014-09-07):
图纸中的槽子在端面上,底部宽,谁有比较好的加工刀具能够加工出来,粗糙度要求1.6

网友:
这种刀具都是自己磨。

网友(点评):
有成型刀具吗,批量做手工磨刀不太稳定

网友(点评):
先做个样板,然后按样板磨刀。千万别想一刀把它干完,先用槽刀,后用成型刀。

网友:
1. 成型铣刀
2. 车床可以考虑如下图所示的刀具, 分左右两种:

网友(点评):
我准备在车床上加工

网友:
先开粗,斜度部分定制个底部带R的斜度刀光出来。定制刀具可联系我。

网友A:
先用4mm键槽铣刀走,再用定制燕尾槽刀走,

图纸0.180标直径是标错了,还是我看错了

补充内容 (2014-9-8 07:41):
还是没看清,刀怎么放进去,削边的?

网友(点评):
单位是英寸

网友(点评):
层主没有搞错单位. 否则不会提出"先用4mm键槽铣刀"了. 关键是图纸0.180的直径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4mm键槽铣刀走,再用定制燕尾槽刀走,

图纸0.180标直径是标错了,还是我看错了

英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