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关机则同时工作灯烧掉!请教

楼主(2014-09-07):
日前。本人一台云南产CY6250电器箱控制变压器烧毁,型号JBK5——160.网上订购了一台新的,输入端多了两接线柱。按图纸接好380v。机床运转正常。关灯工作灯烧掉,机床同时关机!机床关机则同时工作灯烧掉!工作灯开关可以充当机床电机开关!一直找不到原因,求大神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
好好检查一下线路,然后问问卖家。

网友:
接线错了,好好看看,这个电气不复杂。还有,可能某根线搭铁了。这种情况很多。

网友:
这个电路并不难,仔细检查一下,肯定有地方搭铁了,车床照明灯的电路连接线经常会被铁屑割破的,一般情况下线路外面套了一层弹簧软管,平时清理铁屑时不小心会割破了里面的软线的绝缘皮,形成似接非接的搭铁,且不容易发现。

网友:
应该是照明电路哪里短路了,车床接种触器是110V,照明是24V,指示灯是6.3V,他们的负极是共用的如照明短路,保险没有断开,很快型号JBK5——160控制变压器马上烧毁,注意检查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