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有没有知道这本书的书名的?

楼主(2014-09-07):
各位大侠有没有知道这本书的书名的?
貌似是一本很老的计算书
求大侠们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录?

目录没有看到?

网友B:
理论力学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力学把

貌似不是啊

楼主: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7920
原帖在这大伙看看有没有人知道书名的

网友C:
这里有卖:http://book.kongfz.com/6833/81946282/

机械强度与刚度计算
作者: 程源
出版: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1981年出版
分类: TH114
尺寸: 19cm
定价: RMB3.40
形态: 约 344 页 - 109 章节
阅读: 获取图书 - 相似文献
全文目录前言
第一章 梁
§1—1非等跨三支座梁
§1—2轴向与横向载荷联合作用的梁
§1—3锥形梁计算表格
§1—4板条梁的应力和挠度
§1—5梁的最佳支承条件
§1—6曲端悬臂梁的挠度
§1—7斜弯曲中挠度的速算法
§1—8弹性基础梁
§1—9曲梁的正应力计算
§1—10梁的塑性设计资料
第二章 轴
§2—1非圆断面轴扭转的计算公式与曲线
§2—2锥形轴的扭转角
§2—3阶梯轴的扭转刚度
§2—4开槽轴的扭转刚度
§2—5阶梯轴挠度计算
§2—6悬臂轴的最佳刚度设计计算
§2—7“无限寿命”轴的直径计算
§2—8轴与毂的过盈配合
第三章 栓接与焊接计算
§3—1偏载螺栓组的联接计算
§3—2螺栓反力计算表格
§3—3螺栓与垫圈的配合计算
§3—4螺纹丝杠的效率与功率计算
§3—5各种焊接托架的强度计算
第四章 法兰计算
§4—1概述
§4—2小型法兰计算公式(巴赫法)
§4—3法兰和支架环中的应力(勃拉克法)
§4—4加筋法兰的应力计算(勃拉克法)
第五章 刚架与框板
§5—1弯矩面积法
§5—2迭合法
§5—3矩形框架的变形计算
§5—4最小功法
§5—5框板型结构的应力分析与最优设计
第六章 压力容器
§6—1油缸强度计算
§6—2油缸计算公式及安全系数选用说明
§6—3油缸破裂分析
§6—4油缸开孔处的应力集中
§6—5外压厚壁筒的应力诺模图
§6—6厚壁筒的挠曲变形
§6—7薄壁短筒的应力和挠度
§6—8容器爆破压力的计算
§6—9衬套式组合筒
§6—10扇瓦式组合筒
第七章 板与环
§7—1圆(环)板和矩形板的图解速算法
§7—2常用圆环计算公式
§7—3圆环计算表格(载荷位于环平面)
§7—4圆环挠度图算法(载荷垂直于环平面)
§7—5径向对称载荷下环的弯矩和挠度
第八章 柱
§8—1偏载柱压应力的速算法
§8—2柱的设计公式和安全系数的选择
§8—3柱的简化设计方法
§8—4管状柱的最佳断面
§8—5锥状柱的临界载荷
§8—6失稳判据一览表
第九章 弹簧计算
§9—1弹簧选择的简化方法
§9—2管簧的设计与计算
§9—3螺旋弹簧的计算
§9—4螺旋弹簧的近似计算
§9—5密螺圈弹簧的图解计算
§9—6最小体积弹簧设计
§9—7“无限寿命”的弹簧设计
§9—8弹簧夹的挠度和应力计算
§9—9常用弹簧计算公式及系数表
§9—10常用弹簧材料及其许用应力
第十章 疲劳计算
§10—1确定疲劳强度的快速方法
§10—2疲劳断裂的表面形式
§10—3影响疲劳强度的主要因素
§10—4应力集中的理论与计算
§10—5疲劳强度的折减系数
§10—6疲劳安全系数
§10—7疲劳设计
§10—8疲劳设计应用举例
第十一章 动应力计算
§11—1动应力计算方法和典型公式
§11—2冲击应力计算
§11—3简单弹性系统振动的自然频率
§11—4转动零件的临界转速
§11—5悬臂轴临界转速的图算法
§11—6双外伸轴临界转速的近似计算
§11—7管轴和辊子的临界转速
§11—8密螺圈弹簧的振动分析
§11—9圆环的振动计算
§11—10盘板的振动计算
第十二章 热应力计算
§12—1热应力概念
§12—2几种简单的热应力问题
§12—3圆板中热应力的图算法
§12—4环板中热应力的计算
§12—5夹心筒的热应力计算
附录
1.典型梁的剪力、弯矩和挠度公式
2.扭转刚度θ=Tl/KG计算用的当量极惯性矩和扭剪应力公式
3.长度单位换算表
4.力值单位换算表
5.应力或压力单位换算表
6.功率单位换算表
7.截面的几何及力学特性
8.非标准截面的惯矩
9.常用材料的弹性模量与泊松比

试读前30页:

http://img.duxiu.com/n/jpgfs/book/duxiu/10445119/1fe3b1f5026644bbbdb3b37068559f78/3aea1ae439be48e9713ec25cf1c4bfe1.shtml?uf=1&t=5&time=2014090906&url=http%3A%2F%2Fbook.szdnet.org.cn%2FbookDetail.jsp%3FdxNumber%3D000000930451%26d%3D41EF224E7F3C145D0C43DDA0E5C95CBF%26t%3D5%26rtyp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卖:http://book.kongfz.com/6833/81946282/

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