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润滑轴承可以满足20000N,线速度0.8M/S的工况吗?

楼主(2014-09-08):
请教无油润滑的情况,是否有自润滑轴承可以满足20000N,线速度0.8M/S的工况

网友A:
轴径?

网友(点评):
可以无需知轴径呀,楼主只是要晓得“满足20 000N,线速度0.8M/S的工况” ,就直接回复 “ 可以 ” 。 ^_^

网友(点评):
受力大轴会弯,容易卡滞,这种线速度还是不推荐的为好

网友(点评):
知道轴承承载能力和许用运转速度,其它的使用者自己应当会计算。

网友(点评):
楼主的问题确实只需要如LIAOYAO大侠那样回答。

网友:
轴承专家一到,问题就可以解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径?

只要有满足的自润滑轴承,轴径当然越小越好

网友:
LZ ,线速度太高,关节轴承不行。
免维护的轴套大概可以。

网友(点评):
有一种特殊耐磨材料,不过也需要配合特殊润滑液。

网友(点评):
需要配合特殊润滑液 ,就不是自润滑了。

网友(点评):
干式轴承。

网友B:
据我所知,无油轴承只是用在对润滑要求不高的地方,或者实在没法增加润滑的地方,事实上,无油轴承就是在轴套上开了无数孔,添加石墨之类的润滑材料,对于低速运转的会好点,高速运转,肯定会让发生烧结现象。
轻载、低速,为了结构简单可以选用;
高速,最好设计单独的润滑系统。

网友C:
无油轴承是轴承的一大类,作为标准件,选用时和滚动轴承一样,有很大空间,也有很多注意事项。
按样本,有轴承承载能力和许用速度,还有更重要的一个PV值,也就是负荷与速度的乘积。
“是否有自润滑轴承可以满足20000N,线速度0.8M/S的工况”?
当然有,只是有很多限制。
譬如楼主在4楼说“只要有满足的自润滑轴承,轴径当然越小越好”,就行不通。能满足首楼要求的轴承,一定不会很小。
至少是孔径55,长度80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油轴承是轴承的一大类,作为标准件,选用时和滚动轴承一样,有很大空间,也有很多注意事项。
按样本,有 ...

现在无油轴承在无油润滑的情况下PV值难超过10N/mm2*m/3

网友(点评):
工厂样本为3.6N/mm^2*m/s。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据我所知,无油轴承只是用在对润滑要求不高的地方,或者实在没法增加润滑的地方,事实上,无油轴承就是在轴 ...

自润滑轴承有2种主要的技术路线。
一种如你所说,一种是用PTFE编织物做滑动层。
都不能用在线速度高的场合。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无油轴承在无油润滑的情况下PV值难超过10N/mm2*m/3

感谢害怕伏枥前辈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油轴承是轴承的一大类,作为标准件,选用时和滚动轴承一样,有很大空间,也有很多注意事项。
按样本,有 ...

感谢害怕伏枥前辈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润滑轴承有2种主要的技术路线。
一种如你所说,一种是用PTFE编织物做滑动层。
都不能用在线速度高的场 ...

是,我所述基本是用于工程机械上的,对于你说的一种倒是很少了解。

网友:
连续运转条件下,基本没有。

网友(点评):
自润滑轴套,轴径取大些,就能满足要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无油轴承是轴承的一大类,作为标准件,选用时和滚动轴承一样,有很大空间,也有很多注意事项。
按样本,有 ...

彭老师:

我算了下,你是按pv值3.6 N/mm^2*m/s来算的。
请问是哪家的产品?
我找到一家自润滑的轴套,短期运转能达到3.6N/mm^2*m/s;连续运转只有1.8N/mm^2*m/s。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彭老师:

我算了下,你是按pv值3.6 N/mm^2*m/s来算的。

计算参照了嘉善一家工厂的电子样本,样本根据LIAOYAO社友所给信息下载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