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mastercam后处理程序

楼主(2014-09-08):
mastercam全圆路径-螺旋铣削-后处理程序怎样才能生成全都是G91形式,为什么软件自带的绝对坐标,增量坐标没有用,生成的全是G90形式,怎样才能生成全都是G91形式。

网友:
增量坐标可以用的,只是可能显示都是G90模式,如果一定要用G91的话,可以改后处理

楼主:
你有修改过的后处理吗?发来分享一下

网友(点评):
这个你自己可以搞定,把后处理文件记事本打开,查找G90 ,G91都在一块,把下面有G90改成G91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不仅仅是修改G90/G91,增量坐标与绝对坐标是不一样的,怎样把坐标改了才是重点

网友(点评):
哪就没必要改G91了,因为你在编程的时候,用增量坐标,编出来的程序坐标跟决定坐标编出来的程序不一样,这个我很清楚,有时也自己编程加工东西

网友(2014-12-22):
如果是 9.1 版本
查找后处理  302.  参数
改为1
直接改 G90 为 G91 的只能说误人。

网友(2015-12-31):
看图修改,立即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