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曲面倒角问题

楼主(2014-09-08):
在用CATIA做实例时,在实体上画曲面时,为什么两者相交的地方不能平滑相交,而总是折线?如下图

网友:
因为软件设置问题 你可以在工具选项窗口中提高性能

网友(2014-12-13):
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2015-01-20):
显示设置太粗糙

网友:
选项  显示  性能  调高点就可以了